[汽车MCU – KEA] 不能正确安装PEMicro/Freescale – CDC serial Port 驱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25):
        正常情况下,只要安装好PEMicro驱动,将KEA64开发板和电脑连接后,系统就会自动查找相关驱动并安装。但是在某些电脑上有可能出现无**确安装 PEMicro/Freescale – CDC serial Port  驱动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虚拟串口无法使用,出现的现象如下: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安装情况,发现设备没有识别,有一个黄色感叹号。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查看Windows驱动安装日志,查看失败原因。

打开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win7及以后系统)这个文件,拉到最后一个记录。

        我们看到驱动安装失败的原因是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按照驱动安装提示的路径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发现系统没有后面名称为: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的文件夹。
       其实这些找不不到文件都是存在系统上的,但是 索引功能出错后,无法给安装程序正确的指引位置了,所有出现找不到了,解决办法其实非常简单。
2、下载或者拷贝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文件夹到指定目录。
下载附件文件并解压,接下来就是拷贝该文件夹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下,在拷贝之前,要取得操作权限。
右键点击该文件夹---->属性---->安全---->编辑,选择当前用户,将完全控制打钩。

3、拷贝完成后,更新设备驱动程序。

在设备管理器中,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文件,自动搜索安装。

大概几秒中后,我们发现更新驱动程序成功,接下来就可以编程调试了。

附件: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PE驱动安装程序。

网友A:
楼主的经验分享,非常宝贵,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B:
我的win10系统好像不用装系统就识别了

网友C:
那个mbed公开的cmsis-dap的源码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呢?

网友D(2016-04-01):
我win8不成功!!!

网友E(2016-11-29):
XP系统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F(2017-03-28):
我的win7试验失败了,撞出了个黄三角感叹号

网友G:
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