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区别一个具体运放的类型?

楼主(2015-11-25):
如何区别一个具体运放芯片是电压型运放还是电流型运放,我看运放手册上并没有写出来额?求指导

网友A:
手册上通常都会表明其类型。

具体判别可以分析其正负输入端的特性(通常对称的为电压型,而非对称的多为电流型)。

网友B:
没有写的,就是默认为电压反馈.
从带宽增益曲线可以区分,电流反馈的运放带宽增益与反馈电阻有关,与增益关系不密切.

网友C:
具体判别可以分析其正负输入端的特性(通常对称的为电压型,而非对称的多为电流型)。

说的对,手册肯定有区别的,MAX4112的手册就明确标明了input resisteance这一项,IN+ 500K欧姆  IN-  3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手册肯定有区别的,MAX4112的手册就明确标明了input resisteance这一项,IN+ 500K欧姆  IN-  30 ...

你说的这个确实写的比较清楚,比方说LM358,就没找到,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写的,就是默认为电压反馈.
从带宽增益曲线可以区分,电流反馈的运放带宽增益与反馈电阻有关,与增益关系 ...

比方说LM358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方说LM358怎么看

你把他的频率增益曲线截图出来,我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他的频率增益曲线截图出来,我教你看

这个是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确实写的比较清楚,比方说LM358,就没找到,这些参数

lm358是电压反馈型运放,一般电压反馈运放不给这个参数

网友B:
你看,这个曲线没有标注反馈电阻(就是没有画不同反馈电阻对应的曲线),通常情况下,电流反馈型会标注不同反馈电阻的曲线,并将这些曲线画在同一个图里面.

网友D:
电流反馈型运放一般用在高频模拟信号中吧,我还没机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曲线没有标注反馈电阻(就是没有画不同反馈电阻对应的曲线),通常情况下,电流反馈型会标注不同反 ...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给出这样的曲线,有的给出了,有的没有给出,还有什么打信号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曲线没有标注反馈电阻(就是没有画不同反馈电阻对应的曲线),通常情况下,电流反馈型会标注不同反 ...

你比较熟悉的电流型放大器,带这样的曲线的,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比较熟悉的电流型放大器,带这样的曲线的,是哪个?

你看看AD8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给出这样的曲线,有的给出了,有的没有给出,还有什么打信号频率响应曲线 ...

没给出增益频率曲线的,都是在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给出增益频率曲线的,都是在耍流氓

哈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