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占空比百分之50的方波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2015-11-25):
见到一个555占空比百分之50的方波电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以上?
输出电流能有这么大吗?
为何这样设计?

网友A:
仔细看555内部电路。图中三极管和555内部放电管(7脚为其集电极)构成图腾柱。

网友B:
好像555这个IC调整到刚好50%的占空比确实不容易,或者说不怎么稳定.

楼主:
好像555这个IC调整到刚好50%的占空比确实不容易,或者说不怎么稳定.

我做过实验,2个电阻一个电容,2,6,7脚构成的振荡器最稳定,与电源大小关系不大,稳定性、温度特性特别好。
如果加了二极管,或者不用7脚的反相迟滞比较器型的振荡器,稳定性和温度特性等都不好。我这里对稳定性、温度特性要求不高,只要占空比对称、能输出接近安培级的电流即可,
我用这个图画了板子,试了再说,三极管用8050,8550

楼主:
NPN管形同虚设

如果负载不是阻性的,是容性的,NPN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