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是用CCS开发还是用tivaware?

楼主(2015-11-25):
我买了块Tiva™ TM4C123G Development Board,我设计的板子用的是TM4C123FH6PM,不知道用CCS开发还是用tivaware?tivaware也是开发软件么?还是只是一个包

网友A:
tivaware是个资料包,不是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vaware是个资料包,不是开发工具

你好,TM4C123FH6PM应该用什么JTAG烧写器?

网友A:
可以用TI的XDS100,或者其他厂家支持cortex-m4的jtag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的XDS100,或者其他厂家支持cortex-m4的jtag仿真器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的XDS100,或者其他厂家支持cortex-m4的jtag仿真器

TM4C123FH6PM在使用USB时电路该怎么设计?我参照开发板主机、设备、OTG那个USB口进行设计。如果不需要给板子供电,使用外部电源,是否VBUS不需要接到转换3.3V的地方?这是ICDI-USB口电路图,差别只在PB1与VBUS之间的电阻,请问我设计中,那种电路是否可以作为调试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4C123FH6PM在使用USB时电路该怎么设计?我参照开发板主机、设备、OTG那个USB口进行设计。如果不需要给 ...

可以去TI的社区问问。

网友B:
两者是一致的,没有可比性。CCS用的就是TIVA WARE开发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TM4C123FH6PM应该用什么JTAG烧写器?

推荐用官方开发板自带的就好了,仿真也支持的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的XDS100,或者其他厂家支持cortex-m4的jtag仿真器

应该是叫ICD仿真器的,驱动也叫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TM4C123FH6PM在使用USB时电路该怎么设计?我参照开发板主机、设备、OTG那个USB口进行设计。如果不需要给 ...

ICDI-USB口,用这个就可以做接口调试的。

网友C:
tivaware相当于一个STM32中的库文件。只不过他封装起来了而已

网友D:
是不是也可以用KEIL开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ivaware相当于一个STM32中的库文件。只不过他封装起来了而已

tivaware不只是库文件,还有datasheet和其他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也可以用KEIL开发啊?

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叫ICD仿真器的,驱动也叫这个吧。

ICD(In-Circuit Debugger),实际上JTAG的ICD(In-Circuit Debugger)就是JTAG仿真器
不是一个仿真器具体的名称,是一种功能。TI的CCS开发环境里仿真器选项里也没有这个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4C123FH6PM在使用USB时电路该怎么设计?我参照开发板主机、设备、OTG那个USB口进行设计。如果不需要给 ...

一般VBUS都要接的,不只是供电问题。还有usb协议里要求的兼容性等

网友:
比如ccs的。

网友:
iar不如ccs好用。

网友E:
ccs是比较看好的。

网友E:
软件的分析功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