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AD口设计及调试碰到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5-11-25):
之前用K20 做的 调试版,调到了AD功能,但是出现了问题:

情况:
1、本K21调试板的ADC0 12口, 接入一个 另外一张开发板(简称 板2)上电位器的电压输入,作为模拟输入,电压输入范围为0-1.5V。
2、实际接法就是 电位器的电压输出端接入ADC0 12, 板2 接了一个GND 口接到了 本K21的GND口
3、本K21的AD外围电路设计为如下图
4、本软件的设置其实已经在板2(也是K21的开发板)上调试过了,测试是OK的,可以采集到板2上的电位器电压输入变化(0-65535之间变化)。板2上的电位器正好也是设计为板2的ADC0 12的接口(跟本K21调试板的引出AD 口是一样的,所以认为代码应该是 在两版之间可以共用移植的),设置为单端输入

问题:
将板2上的变压器输出接到 本K21调试板的 ADC0 12接口, 发现虽然可以采集到数值,但是基本都在65535左右,随着变压器的电压变化,采集到的值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A:
楼主两个板子供地了没有?
另外,你可以在你板1上单独测试,利用版本给一个固定的电平采集测试看看,如果成功了,再把两个板子联合调试。

网友B:
数据一直是ffff,是不是你输入的电压太大了啊

网友B:
楼主不妨用示波器监测下SPI 读数据是否是你设置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个板子供地了没有?
另外,你可以在你板1上单独测试,利用版本给一个固定的电平采集测试看看,如果成 ...

两个板子都供地了。 板1有专门的稳压电路,已经测试OK,因为可以控制IO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一直是ffff,是不是你输入的电压太大了啊

不会哦,我电压有从0 开始调到1.5V, 0V 输入也是一样很大的值,接近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用示波器监测下SPI 读数据是否是你设置的采样率

额。。。这个要怎么读呢。。。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个板子供地了没有?
另外,你可以在你板1上单独测试,利用版本给一个固定的电平采集测试看看,如果成 ...

原理图上是否有问题呢? 是否VDDA, VSSA, VREFH, VREFL 都必须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是否有问题呢? 是否VDDA, VSSA, VREFH, VREFL 都必须接呢?

你现在VDDA,VSSA肯定要接啊,这个是模拟电路的供电。VREFH,VREFL也要接,这个是ADC的参考电压。
我还以为你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呢,你参考tower板,照着他的ADC电路设计。

网友C:
两个板子首先得共地,然后单步调试看看有没有初始化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哦,我电压有从0 开始调到1.5V, 0V 输入也是一样很大的值,接近FFFF

这个好像是溢出了

网友D:
我觉得得先看看是不是初始化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