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ire bus和 IIC BUS是不是一种总线

楼主(2015-11-25):
各位大神,
   数字的东西不怎么懂。
   问个比较2的问题,看了5个PIN的DAC资料,还有温度传感器资料,通信线都是SDA和SCL两根,写的通信方式是2-wire bus,也没写IIC总线。这种通信方式不是IIC总线吧?
   十分感谢啊!

网友A:
基本一样
可能是为了专利的原因,叫法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是,具体以芯片资料为准,2线的又不是IIC的总线不多

网友C:
就是一种别称,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D:
一般叫I2C
ATMEL叫TWI
还有叫SMBUS
有时称PMBUS,为上层协议各种叫法的总线在细节方面可能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