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香主与各位论坛的前辈一个关于抢占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5-11-25):
如题,在程序里有三个外部中断,分别是PA0 PA6 PA8 优先级分组是3

PA0 PA6抢占优先级我都设置为3  PA8抢占优先级设置为0。

PA0 PA6中的程序一模一样
在执行过程中PA8可以打断PA0,但是无法打断PA6,即在跑入LINE6中的程序时,LINE8无法打断LINE6,但是同样的程序,跑入LINE0时,LINE8可以打断LINE0.
所以想请问一下,ST是这样设置的么?(即一个中断函数内的所有中断线无法互相打断)
还是大家在应用时同一个中断函数内的不同中断线可以打断,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有过类似经历的前辈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6和8难道不是同一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和8难道不是同一个中断?

6和8是EXTI9_5_IRQHandler里面的
但是对应的中断线不是同一个哦。。。

网友B:
一个 IRQHandler,就是“一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 IRQHandler,就是“一个”中断。

果然是这样么。。。。。。我最不希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