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信指标公式——至今为止最全的

楼主(2015-11-25):
mac, CD, AC, os, dc
我们小散户做的是政策面大指标里的个股,不是整个政策面里的所有股。看业绩,看基本面,看政策都不如看个股快要拉升的时机。好指标里显示个股拉升前的习惯和成交量的数据,好指标的确像温度计一样记录了39度是发烧,0度以下要结冰的事实。熊市里有涨的可以赚钱的个股,牛市里有跌的能套人的个股。能有一个更好的指标让大家在牛市里多赚一点钱,在熊市里少赚一点钱,就值得了。
本人窃取了前辈指标中多个公式,在本论坛招摇撞骗,目的在于推广前辈成果,造福更多人,还请各位前辈原谅。如有异议,本人坚决改正,不再转发。

一.选股指标.

次日涨停

W1:=C=HHV(C,20);
W2:=BARSLAST(W1);
W3:=IF(W2>0,REF(C,W2),REF(C,W2));
W4:=CROSS(C,REF(W3,1));
W4 AND COUNT(W4,5)=1;

黄转紫选股

DIFF:=EMA(DCLOSE,12)-EMA(DCLOSE,26);
DEA:=EMA(DIFF,9);
MACD:=(DIFF-DEA)*2;
紫柱:MACD<0 AND MACD>REF(MACD,1) AND REF(MACD,1)<REF(MACD,2);

低位金叉选股

DIFF:=EMA(DCLOSE,12)-EMA(DCLOSE,26);
DEA:=EMA(DIFF,9);
MACD:=(DIFF-DEA)*2;
低位金叉:CROSS(DIFF,DEA) AND DIFF<-0.1;

二次金叉选股

DIFF:=EMA(DCLOSE,12)-EMA(DCLOSE,26);
DEA:=EMA(DIFF,9);
MACD:=(DIFF-DEA)*2;
JCCOUNT:=COUNT(CROSS(DIFF,DEA),BARSLAST(DEA>=0));
二次金叉:CROSS(DIFF,DEA) AND DEA<0 AND COUNT(JCCOUNT=2,21)=1;

绝地反弹

(1)

VAR1:=REF(LOW,1);
VAR2:=SMA(ABS(LOW-VAR1),13,1)/SMA(MAX(LOW-VAR1,0),13,1)*100;
VAR3:=EMA(IF(CLOSE*1.2,VAR2*13,VAR2/13),13);
VAR4:=LLV(LOW,34);
VAR5:=HHV(VAR3,34);
VAR6:=IF(LLV(LOW,55),1,0);
VAR7:=EMA(IF(LOW<=VAR4,(VAR3+VAR5*2)/2,0),3)/618*VAR6;
XL1:=MA(LOW,2)*0.96;
XL2:=MA(LOW,26)*0.85;
XL3:=REF(XL1,1)<XL2 AND REF(XL1,1)<XL1 AND REF(XL1,1)<REF(XL1,2);
启动:=IF(XL3,0,VAR7*3),COLORRED;
XG:启动>25;

(2)

BACKSET( (REF(CLOSE,1)<REF(OPEN,1) AND
CLOSE>OPEN AND ABS(CLOSE-REF(CLOSE,1))/CLOSE<0.002),2);
A2:=FILTER(A1<=V3,10);
ND CAPITAL<300000000
REF(V,1)  = LLV(V,4) AND  V >=REF(V,1)
HHV(V,3)=REF(V,1) AND HHV(V,5)=REF(V,1) AND HHV(V,21)=REF(V,1)
AND  V >=REF(V,1)
01>0 AND T02>0;

1.三线粘合

M:=1;
M5:=MA(CLOSE,5);
M10:=MA(CLOSE,10);
M20:=MA(CLOSE,20);
K1:=MAX(MAX(M5,M10),MAX(M10,M20));
K2:=MIN(MIN(M5,M10),MIN(M10,M20));
A:=MAX(M5,MAX(M10,M20))/MIN(M5,MIN(M10,M20))<1+0.03*M;
A1:=(K1/K2-1)<0.005;
A2:=(K1/K2-1)<0.005;
A3:=V>REF(V,1)*1.5 AND V>MA(V,5);
XG:A AND A1 AND A2 AND A3  AND C>O AND  V> REF(V,1)  AND CAPITAL<=300000000;

2.三条线粘合

N1:=5;N2:=10;N3:=20;M:=1;
MA1:=MA(C,N1);MA2:=MA(C,N2);MA3:=MA(C,N3);
A3:=V>REF(V,1)*1.5 AND V>MA(V,5);
MAX(MA1,MAX(MA2,MA3))/MIN(MA1,MIN(MA2,MA3))<1+0.01*M
AND C>O AND  V> REF(V,1)  AND FINANCE(7)<=300000000
AND A3 AND CAPITAL<=300000000;

3.均线粘合

M:=1;
M5:=MA(CLOSE,5);
M10:=MA(CLOSE,10);
M20:=MA(CLOSE,20);
K1:=MAX(MAX(M5,M10),MAX(M10,M20));
K2:=MIN(MIN(M5,M10),MIN(M10,M20));
A:=MAX(M5,MAX(M10,M20))/MIN(M5,MIN(M10,M20))<1+0.01*M;
A1:=(K1/K2-1)<0.005;
A2:=(K1/K2-1)<0.005;
A3:=V>REF(V,1)*1.5 AND V>MA(V,5);
XG:A AND A1 AND A2  AND  A3 ;

楼主:
3.   金叉选股指标

快线:=EMA(EMA(EMA(EMA(CLOSE,2),2),2),2);
慢线:=EMA(REF(快线,1),2);
A3:=V>REF(V,1)*1.5 AND V>MA(V,5);
XG:CROSS(快线,慢线) AND C>O AND
V>=MA(V,21) AND  V> REF(V,1) AND CAPITAL<=300000000 ;

4.角度

MA5:=MA(C,5);
MA10:=MA(C,10);
MA20:=MA(C,20);

V0:CROSS(MA5,MA10) AND CROSS(MA10,MA20) AND
CROSS(MA5,MA20)  ;

IF(角度MA3>45 AND 角度MA5>40 AND 角度MA10>10
AND 角度MA20>20 AND MA(C,135)>REF(MA(C,135),1),
1,0),COLOR00FF00

1.聚宝盆

DIFF:=EMA(CLOSE,SHORT)-EMA(CLOSE,LONG);
DEA:=EMA(DIFF,M);
MACD2:=2*(DIFF-DEA);
HH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

(MACD2,3);

2.强势股

{SJXXG四均线选股}
MA3:=MA(C,3);
MA5:=MA(C,5);
MA10:=MA(C,10);
MA20:=MA(C,20);
V0:=MA(C,3)>REF(MA(C,3),1) AND MA(C,5)>REF(MA(C,5),1) AND C>MA(C,3)
AND MA(C,3)>MA(C,5) ; {均线C,MA3,MA5多头排列并向上;}
角度MA3:=ATAN((MA3/REF(MA3,1)-1)*100)*180/3.1416;
角度MA5:=ATAN((MA5/REF(MA5,1)-1)*100)*180/3.1416;
角度MA10:=ATAN((MA10/REF(MA10,1)-1)*100)*180/3.1416;
角度MA20:=ATAN((MA20/REF(MA20,1)-1)*100)*180/3.1416;
选股MA20:IF(角度MA3>45 AND 角度MA5>45 AND 角度MA10>60 AND 角度MA20>45 AND MA(C,250)>REF(MA(C,250),1),
1,0),COLOR00FF00;
{设计思路:
1.3日均线角度大于45度;
2:5日均线角度大于45度;
3:10日均线角度大于60度;
4.20日均线角度大于45度;
5.MA250向上;};

3。紫色冲关

(1).
CROSS( CLOSE,MA(C,30))
AND CLOSE>MA(C,22) AND CLOSE>MA(C,30)AND
COUNT(MA(CLOSE,13)>REF(MA(CLOSE,13),1),1)
AND COUNT(MA(CLOSE,8)>REF(MA(CLOSE,8),1),1)
AND COUNT(MA(CLOSE,20)>REF(MA(CLOSE,20),1),1)
AND CLOSE/OPEN>1.015
AND DYNAINFO(37)>0.2% COLORLIBLUE;

(2).
QSXS:=MA(CLOSE,8)>REF(MA(CLOSE,8),1) AND MA(CLOSE,3)>REF(MA(CLOSE,3),1) AND MA(CLOSE,5)>REF(MA(CLOSE,5),1);
DXJC:=CROSS(CLOSE,MA(C,21)) AND CLOSE>MA(C,13) AND CLOSE/OPEN>1.015;
HSL:=VOL/CAPITAL*100;
选股:QSXS AND DXJC AND HSL>2;

(3).
{SJXXG四均线选股}
MA3:=MA(C,1);
MA5:=MA(C,3);
MA10:=MA(C,5);
MA20:=MA(C,10);
V0:=MA(C,1)>REF(MA(C,1),0.5) AND MA(C,3)>REF(MA(C,3),0.5) AND C>MA(C,1)
AND MA(C,1)>MA(C,1) ; {均线C,MA3,MA5,MA10,MA20多头排列并向上;}
角度MA3:=ATAN((MA3/REF(MA3,1)-1)*100)*180/3.1416;
角度MA5:=ATAN((MA5/REF(MA5,1)-1)*100)*180/3.1416;
角度MA10:=ATAN((MA10/REF(MA10,1)-1)*100)*180/3.1416;
角度MA20:=ATAN((MA20/REF(MA20,1)-1)*100)*180/3.1416;
选股MA20:IF(角度MA3>50 AND 角度MA5>40 AND 角度MA10>30
AND 角度MA20>20 AND MA(C,250)>REF(MA(C,250),1),
1,0),COLOR00FF00;
{设计思路:
1.1日均线角度大于40度;
2:3日均线角度大于40度;
3:5日均线角度大于50度;
4.10日均线角度大于40度;
5.MA135向上;};

(4).

{SJXXG四均线选股}
MA3:=MA(C,5);
MA5:=MA(C,10);
MA10:=MA(C,15);
MA20:=MA(C,20);
V0:=MA(C,5)>REF(MA(C,10),1) AND MA(C,10)>REF(MA(C,15),1)
AND MA(C,15)>MA(C,20) ; {均线C,MA3,MA5多头排列并向上;}
角度MA3:=ATAN((MA3/REF(MA3,1)-1)*100)*180/3.1416;
角度MA5:=ATAN((MA5/REF(MA5,1)-1)*100)*180/3.1416;
角度MA10:=ATAN((MA10/REF(MA3,1)-1)*100)*180/3.1416;
角度MA20:=ATAN((MA20/REF(MA5,1)-1)*100)*180/3.1416;
选股MA20:IF(角度MA3>42 AND 角度MA5>25 AND 角度MA10>15 AND 角度MA20>10
AND MA(C,135)>REF(MA(C,135),1),
1,0),COLOR00FF00;
{设计思路:
1.3日均线角度大于30度;
2:5日均线角度大于40度;
3:10日均线角度大于45度;
4.20日均线角度大于40度;
5.MA135向上;};

(5).5日最底

V5:=LLV(V,5);
QSXS:=MA(CLOSE,5)>REF(MA(CLOSE,5),1) AND MA(CLOSE,8)>REF(MA(CLOSE,8),1)
AND MA(CLOSE,21)>REF(MA(CLOSE,21),1);
DXJC:=CROSS(CLOSE,MA(C,21)) AND CLOSE>MA(C,21) AND CLOSE/OPEN>1.015;
HSL:=VOL/CAPITAL*100;
选股:V5 AND QSXS AND DXJC AND HSL>2;

1....{蓄势待发}
V0:=EMA(C,5);
EMA10:=EMA(C,10);
EMA20:=EMA(C,20);
EMA30:=EMA(C,30);
EMA60:=EMA(C,60);
M1:=1000*EMA10/EMA60<=1015 AND 1000*EMA10/EMA60>=975;
M2:=1000*EMA20/EMA60<=1020 AND 1000*EMA20/EMA60>=980;
M3:=1000*EMA30/EMA60<=1015 AND 1000*EMA30/EMA60>=985;
M4:=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EMA10);
M5:=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EMA30);
T1:=1000*EMA10/EMA30<=1010 AND 1000*EMA10/EMA30>=990;
T2:=1000*EMA20/EMA30<=1010 AND 1000*EMA20/EMA30>=990;
T3:=T1 AND T2 AND CROSS(V0,EMA10);
T4:=T1 AND T2 AND CROSS(V0,EMA30);
M4 OR M5 OR T3 OR T4;

2.短线之王
VAR1:=(-100)*(HHV(HIGH,3)-CLOSE)/(HHV(HIGH,3)-LLV(LOW,3));
CROSS(VAR1,-87) AND OPEN<MA(CLOSE,5) AND CLOSE>=1.099*REF(CLOSE,1) AND INDEXC>0.98*REF(INDEXC,1) AND CLOSE<=1.47*LLV

(CLOSE,58);

3.枪挑小梁王
W1:=C=HHV(C,20);
W2:=BARSLAST(W1);
W3:=IF(W2>0,REF(C,W2),REF(C,W2));
W4:=CROSS(C,REF(W3,1));
枪挑小梁王:W4 AND COUNT(W4,5)=1;

4.短线之王
VAR1:=(-100)*(HHV(HIGH,3)-CLOSE)/(HHV(HIGH,3)-LLV(LOW,3));
CROSS(VAR1,-87) AND OPEN<MA(CLOSE,5) AND CLOSE>=1.099*REF(CLOSE,1) AND INDEXC>0.98*REF(INDEXC,1) AND CLOSE<=1.47*LLV

(CLOSE,58);

5.财务突破选股
{财务突破选股公式-创幻闲云孤鹤-通信达专用}

年认同价:=MA(C,240);
价格中枢:=(SUM(年认同价,0)/(BARSSINCE(年认同价>0)+239));
箱顶:=价格中枢*1.2;
箱底:=价格中枢*0.8;
毛利润率:=FINANCE(21)/FINANCE(20);
成长价值:=年认同价*(1+毛利润率);
收益价值:=年认同价+FINANCE(33);
回调认同:=EMA(EXPMA(C,20),13);
多头:=(回调认同>REF(回调认同,1))AND(成长价值>REF(成长价值,1))AND(收益价值>REF(收益价值,1))AND(DYNAINFO(7)>0);
回调条件:=COUNT(C<回调认同,5)>=3;
回调突破:=(REF(C,1)<=REF(回调认同,1))AND(C>回调认同)AND(回调条件)AND 多头;
成长条件:=COUNT(C<成长价值,5)>=3;
成长突破:=(REF(C,1)<=REF(成长价值,1))AND(C>成长价值)AND(成长条件)AND 多头;
收益条件:=COUNT(C<收益价值,5)>=3;
收益突破:=(REF(C,1)<=REF(收益价值,1))AND(C>收益价值)AND(收益条件)AND 多头;
箱底条件:=COUNT(C<箱底,5)>=3;
箱底突破:=(REF(C,1)<=REF(箱底,1))AND(C>箱底)AND(箱底条件)AND 多头;
价格条件:=COUNT(C<价格中枢,5)>=3;
价格突破:=(REF(C,1)<=REF(价格中枢,1))AND(C>价格中枢)AND(价格条件)AND 多头;
箱顶条件:=COUNT(C<箱顶,5)>=3;
箱顶突破:=(REF(C,1)<=REF(箱顶,1))AND(C>箱顶)AND(箱顶条件)AND 多头;
突破买点:(回调突破+成长突破+收益突破+箱底突破+价格突破+箱顶突破);

楼主:
6.横盘是银

VAR1:=(CLOSE-LLV(LOW,9))/(HHV(HIGH,9)-LLV(LOW,9))*100;
VAR2:=SMA(VAR1,3,1);
VAR3:=SMA(VAR2,3,1);
VAR4:=EMA(CLOSE,12)-EMA(CLOSE,26);
VAR5:=EMA(VAR4,9);
VAR6:=2*(VAR4-VAR5);
COUNT(CROSS(VAR2,VAR3),2)>=1 AND COUNT(CROSS(VAR6,0),5)>=1 AND MA(CLOSE,5)>MA(CLOSE,10) AND MA(CLOSE,10)>MA(CLOSE,20) AND

CLOSE>MA(CLOSE,5);
{“短线是银”的使用说明:
此组合选择比较简单,初学者易于掌握,短线有一定可操作性与准确性。但只适合于3天内的短线炒作,不能确定长期趋势。
选股设置:
2日内KD金叉,5日内MACD金叉,均线5日,10日,20日多头排列,收盘价涨过5日均线。};

7.黑马起步选股1
VAR5:=EMA(SMA((CLOSE-LLV(LOW,100))/(HHV(HIGH,100)-LLV(LOW,100))*100,8,1),3);
选股:CROSS(VAR5,15) OR CROSS(VAR5,20) OR CROSS(VAR5,25);

8.起攀选股
{起攀选股}
VAR6:=(2*C+H+L)/4;
VAR7:=LLV(L,27);
VAR8:=HHV(H,27);
攀登:=EMA((VAR6-VAR7)/(VAR8-VAR7)*100,13)-50;
金山:=EMA(0.618*REF(攀登,1)+0.382*攀登,3);
起攀:CROSS(攀登,金山) AND C/REF(C,1)>1.02;
{根据起攀图指标改编,这是精简后的指标};

9.中短波选股
{中短波选股}
HZ:=EMA(CLOSE,13);
短波:=EMA(HZ,1);
中波:=EMA(HZ,26);
均线148天:=EMA(C,148);
成本:=SUM(AMOUNT,0)/SUM(VOL,0)/100;
HZ2:=EMA(HZ,8);
CROSS(短波,HZ2);
{结合中短波主图使用};

10.黑马摇篮之大

{黑马摇篮之大黑马}
SS1:=(LOW+HIGH+CLOSE*2)/4;
SS2:= MA(SS1,4);
SS3:=HHV(SS2,10);
SS4:=MA(SS3,3);
SS5:=1.25*SS4-0.25*SS3;
XKKJ:=IF(SS5>SS3,SS3,SS5);
FF1:=LLV(SS2,10);
FF2:=MA(FF1,3);
FF3:=1.25*FF2-0.25*FF1;
DKKJ:=IF(FF3<FF1,FF1,FF3);
MA13:=MA(C,13);
ZDHM:=CROSS(C,DKKJ) AND CROSS(C,MA13) AND CROSS(C,XKKJ);
ZHM:=CROSS(C,MA13) AND CROSS(C,XKKJ);
大黑马:ZDHM OR ZHM;

楼主:
11.黑马摇篮之小

{黑马摇篮之小黑马}
A:=(3*CLOSE+LOW+OPEN+HIGH)/6;
D1:=(20*A+19*REF(A,1)+18*REF(A,2)+17*REF(A,3)+16*REF(A,4)+15*REF(A,5)+14*REF(A,6)
+13*REF(A,7)+12*REF(A,8)+11*REF(A,9)+10*REF(A,10)+9*REF(A,11)+8*REF(A,12)
+7*REF(A,13)+6*REF(A,14)+5*REF(A,15)+4*REF(A,16)+3*REF(A,17)+2*REF(A,18)+
REF(A,20))/211;
D2:=EMA(D1,2);
D3:=EMA(D2,2);
K1:=EMA(D3,2);
小黑马:CROSS(D1,K1);

12.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V0:=EMA(C,5);
EMA10:=EMA(C,10);
EMA20:=EMA(C,20);
EMA30:=EMA(C,30);
EMA60:=EMA(C,60);
M1:=1000*EMA10/EMA60<=1015 AND 1000*EMA10/EMA60>=975;
M2:=1000*EMA20/EMA60<=1020 AND 1000*EMA20/EMA60>=980;
M3:=1000*EMA30/EMA60<=1015 AND 1000*EMA30/EMA60>=985;
M4:=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EMA10);
M5:=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EMA30);
T1:=1000*EMA10/EMA30<=1010 AND 1000*EMA10/EMA30>=990;
T2:=1000*EMA20/EMA30<=1010 AND 1000*EMA20/EMA30>=990;
T3:=T1 AND T2 AND CROSS(V0,EMA10);
T4:=T1 AND T2 AND CROSS(V0,EMA30);
M4 OR M5 OR T3 OR T4;

13.四线粘合

{四线粘合}
V0:=EMA(C,5);
V1:=EMA(C,10);
V2:=EMA(C,15);
V3:=EMA(C,30);
V4:=EMA(C,60);
M1:=1000*V1/V4<=1015 AND 1000*V1/V4>=975;
M2:=1000*V2/V4<=1020 AND 1000*V2/V4>=980;
M3:=1000*V3/V4<=1015 AND 1000*V3/V4>=985;
M4:=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V1);
M5:=M1 AND M2 AND M3 AND CROSS(V0,V3);
M4 OR M5;

14.拉升在即

{拉升在即}
ABV:=MA(SUM(IF(CLOSE>REF(CLOSE,1),VOL,IF(CLOSE<REF(CLOSE,1),-VOL,0)),0)/25000,2);
M1:=EMA(ABV,12);
M2:=EMA(ABV,26);
MTM:=CLOSE-REF(CLOSE,1);
MMS:=((100)*(EMA(EMA(MTM,6),6)))/(EMA(EMA(ABS(MTM),6),6));
MMM:=((100)*(EMA(EMA(MTM,12),12)))/(EMA(EMA(ABS(MTM),12),12));
MML:=((100)*(EMA(EMA(MTM,26),26)))/(EMA(EMA(ABS(MTM),26),26));
A:=((VOL)/(CAPITAL))*(100);
S:=((MA(A,30))/(MA(INDEXA,10)))*(MA(INDEXA,60));
Y:=((MA(A,120))/(MA(INDEXA,10)))*(MA(INDEXA,60));
X:=1;
拉升在即:S<X AND Y<X AND MMS>MML AND ABV>M1 AND CROSS(S,Y);

15.HMYZ黑马易找

VAR1:=MA(CLOSE,5);
VAR2:=MA(CLOSE,10);
VAR3:=MA(CLOSE,30);
VAR4:=MA(CLOSE,60);
VAR5:=EMA(COST(85),7);
VAR6:=EMA(COST(15),7);
VAR7:=SUM(CLOSE*VOL*100,4)/SUM(VOL*100,4);
VAR8:=INTPART(VAR7*100)/100;
VAR9:=SUM(CLOSE*VOL*100,7)/SUM(VOL*100,7);
VARA:=INTPART(VAR9*100)/100;
VARB:=SUM(CLOSE*VOL*100,28)/SUM(VOL*100,28);
VARC:=INTPART(VARB*100)/100;
VARD:=EMA(CLOSE,5)-EMA(CLOSE,10);
VARE:=EMA(VARD,9);
VARF:=(-100)*(HHV(CLOSE,5)-CLOSE)/(HHV(CLOSE,5)-LLV(LOW,5))+100;
VAR10:=(-100)*(HHV(CLOSE,10)-CLOSE)/(HHV(CLOSE,10)-LLV(LOW,10))+100;
VAR11:=(-100)*(HHV(CLOSE,20)-CLOSE)/(HHV(CLOSE,20)-LLV(LOW,20))+100;
VAR12:=(-100)*(HHV(CLOSE,30)-CLOSE)/(HHV(CLOSE,30)-LLV(LOW,30))+100;
VAR13:=REF(VARE,1);
VAR14:=VARE;
VAR15:=VAR14-VAR13;
VAR16:=REF(VARD,1);
VAR17:=VARD;
VAR18:=VAR17-VAR16;
VAR19:=OPEN;
VAR1A:=CLOSE;
黑马易找选股: VAR19<=VAR1 AND VAR19<=VAR2 AND VAR19<=VAR3 AND VAR1A>=VAR1 AND VAR1A>=VARC AND VAR15>0 AND VAR18>0;

16.黑马起步选股2
VAR5:=EMA(SMA((CLOSE-LLV(LOW,100))/(HHV(HIGH,100)-LLV(LOW,100))*100,8,1),3);
选股:CROSS(VAR5,30) OR CROSS(VAR5,35) OR CROSS(VAR5,40);

17.黑马起步选股1
VAR5:=EMA(SMA((CLOSE-LLV(LOW,100))/(HHV(HIGH,100)-LLV(LOW,100))*100,8,1),3);
选股:CROSS(VAR5,15) OR CROSS(VAR5,20) OR CROSS(VAR5,25);

楼主:
二。主图指标

1。三线定乾坤

快线:EMA(EMA(EMA(EMA(CLOSE,2),2),2),2),LINETHICK2,COLOR0000FF;
慢线:EMA(REF(快线,1),2),LINETHICK2,COLOR00FFFF;
总趋势:EMA(EMA(EMA(EMA(EMA(CLOSE,65),2),2),2),2),LINETHICK2,COLORFF00FF;

A1:=REF(H,8)=HHV(H,2*8+1);
B1:=FILTER(A1,8);
C1:=BACKSET(B1,8+1);
D1:=FILTER(C1,8);{高点}
R11:=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1)+1); S11:=R11>REF(R11,1);
R111:DRAWLINE(D1,H,S11,H,1),COLORBLUE;
A2:=REF(L,8)=LLV(L,2*8+1);
B2:=FILTER(A2,8);
C2:=BACKSET(B2,8+1);
D2:=FILTER(C2,8);{低点}
T11:=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2)+1);
U11:=T11>REF(T11,1);
U111:DRAWLINE(D2,L,U11,L,1),COLORBLUE;
M:=INTPART(3*8/5);
A12:=REF(H,M)=HHV(H,2*M+1);
B12:=FILTER(A12,M);
C12:=BACKSET(B12,M+1);
D12:=FILTER(C12,M);{高点}
R112:=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12)+1);
S112:=R112>REF(R112,1);
DRAWLINE(D12,H,S112,H,1),COLORRED;
A22:=REF(L,M)=LLV(L,2*M+1);
B22:=FILTER(A22,M);
C22:=BACKSET(B22,M+1);
D22:=FILTER(C22,M);{低点}
T112:=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22)+1); U112:=T112>REF(T112,1);
DRAWLINE(D22,L,U112,L,1),COLORRED;
VAR1111:=BACKSET(REF(HIGH,2)=HHV(HIGH,5),3);
VAR2222:=CROSS(VAR1111,0.9);
VAR3333:=BACKSET(REF(LOW,2)=LLV(LOW,5),3);
VAR4444:=CROSS(VAR3333,0.9);
压力:= REF(HIGH,BARSLAST(VAR2222));
STICKLINE(CLOSE,REF(HIGH,BARSLAST(VAR2222)),REF(HIGH,BARSLAST(VAR2222)),0.5,1),COLOREA91B5,LINETHICK3;
支撑:= REF(LOW,BARSLAST(VAR4444));
STICKLINE(CLOSE,REF(LOW,BARSLAST(VAR4444)),REF(LOW,BARSLAST(VAR4444)),0.5,1),COLOR00B4FF,LINETHICK3;
下档线:=(((CLOSE - LLV(LOW,13)) / (HHV(HIGH,13) - LLV(LOW,13))) * 100);
RRRSV:=SMA(下档线,3,1);
KKK:=SMA(RRRSV,3,1);
DDD:=((3 * RRRSV) - (2 * KKK));
JJ12:=(((CLOSE - LLV(LOW,55)) / (HHV(HIGH,55) - LLV(LOW,55))) * 100);
RSV24:=SMA(JJ12,3,1);
K24:=SMA(RSV24,3,1);
D24:=((3 * RSV24) - (2 * K24));
压力2:=IF(CROSS(D24,DDD),HIGH,REF(HIGH,BARSLAST(CROSS(D24,DDD)))),COLORFFFFFF;
底部:=LLV(HIGH,30),COLOR00FF00;
DRAWICON(CROSS(U111,L),L*1.03,1);
DRAWICON(CROSS(H,R111),H*1.03,2);

2.极品三色线

EMA3:=EMA(C,4),COLORWHITE;
EMA5:=EMA(C,7),COLORYELLOW;
EMA10:=EMA(C,12),COLORFF00FF;
EMA20:=MA(C,21),COLORFFCC66;
VAR2:=(2*CLOSE+HIGH+LOW)/4;
VAR3:=IF(YEAR>=2099 AND MONTH>2,0,1);
VAR4:=LLV(LOW,5); VAR5:=HHV(HIGH,4);
散户:=EMA((VAR2-VAR4)/(VAR5-VAR4)*100,4)*VAR3;
庄家:=EMA(0.667*REF(散户,1)+0.333*散户,2)*VAR3;
DRAWTEXT(CROSS(散户,庄家) AND 散户<3,L-0.05,'←低吸'),COLORLIRED;
DRAWTEXT(CROSS(庄家,散户) AND 散户>5,H+0.05,'←高抛'),COLORGREEN;
DRAWICON(CROSS(散户,庄家) AND 散户<10,L-0.05,1);
DRAWICON(CROSS(庄家,散户) AND 散户>20,H+0.05,2);
VAR9:=CLOSE-REF(CLOSE,5);
VARA:=EMA(EMA(VAR9,5),5)/EMA(EMA(ABS(VAR9),5),5);
VARC:=EMA(EMA(VAR9,10),10)/EMA(EMA(ABS(VAR9),20),20);
卖出:=IF(VARA>0 AND CROSS(VARC,VARA),90,100);
DRAWICON(卖出<0,H+0.05,2); 买线:=EMA(CLOSE,2);
卖线:=EMA(SLOPE(CLOSE,11)*10+CLOSE,22);
B1:IF(CROSS(买线,卖线),L-0.05,DRAWNULL),CROSSDOT,LINETHICK3,COLORMAGENTA;
S1:IF(CROSS(20,RSI)*10,H+0.05,DRAWNULL),CROSSDOT,LINETHICK3,COLORYELLOW;
VC:=((CLOSE-MA(CLOSE,5))/MA(CLOSE,5)*100+(CLOSE-MA(CLOSE,20))/MA(CLOSE,20)*100+(CLOSE-MA (CLOSE,32))/MA(CLOSE,32)*100)/3;
S2:=IF(VC>20 AND FILTER(VC< REF(VC,1),5),H+0.05,DRAWNULL),CIRCLEDOT,LINETHICK3,COLORGREEN;
A0:=(L+H+C*2)/4;
A1:EMA(A0,5)COLORBLUE,LINETHICK2;
A2:=EMA(A0,10)COLORLIBLUE,LINETHICK2;
A1X:=(A1-REF(A1,1))/REF(A1,1)*100,NODRAW;
A2X:=(A2-REF(A2,1))/REF(A2,1)*100,NODRAW;
看多:IF(A1X>=0 AND BARSLAST(CROSS(A1X,0))>0,REF((C+O)/2,BARSLAST(CROSS(A1X,0))),DRAWNULL),COLORMAGENTA{,LINETHICK2};
逃顶:IF(A1X<0 AND BARSLAST(CROSS(0,A1X))>0,REF((C+O)/2,BARSLAST(CROSS(0,A1X))),DRAWNULL),COLORCYAN,{LINETHICK2};
买入持股:IF(A1X>=0,A1,DRAWNULL)COLORRED,LINETHICK3;
卖出空仓:IF(A1X<0 AND A2X<0,A1,DRAWNULL)COLORGREEN,LINETHICK3;
STICKLINE(CROSS(A1X,0),H,L,0,0 ),COLOR9933FF;
STICKLINE(CROSS(A1X,0),C,O,3,0 ),COLOR0000CC;
STICKLINE(CROSS(A1X,0),C,O,1,0 ),COLOR0033FF;
STICKLINE(CROSS(0,A1X),L,H,0,0 ),COLOR66CC33;

三。三线买卖

快线:EMA(EMA(EMA(EMA(CLOSE,2),2),2),2),LINETHICK2,COLOR0000FF;
慢线:EMA(REF(快线,1),2),LINETHICK2,COLOR00FFFF;
总趋势:EMA(EMA(EMA(EMA(EMA(CLOSE,55),2),2),2),2),LINETHICK2,COLORFF00FF;
HIGHN:=10;LOWN:=10;HIGHDISPLAY:=0;LOWDISPLAY:=0;ZGDISPLAY:=0;MADISPLAY:=0;
AA:=REF(H,HIGHN)=HHV(H,2*HIGHN+1);
QY:=BACKSET(AA,HIGHN+1);
CC:=FILTER(QY,HIGHN) AND H=HHV(H,HIGHN+1);
DRAWICON(CC,H*1.02,2);
DDD:=BARSLAST(CC);
GDTS:=IF(CC,CURRBARSCOUNT,0);
DINGBU:=IF(DDD,REF(H,DDD),H);{顶部}
DINGBUTS:=IF(DDD,REF(GDTS,DDD),GDTS);
DINGBU1:=REF(DINGBU,DDD+1);
GDCS1:=CONST(DINGBUTS);
DINGBUTS1:=REF(DINGBUTS,DDD+1);
GDCS2:=CONST(DINGBUTS1);
DINGBU2:=REF(DINGBU1,DDD+1);
MM:=IF(CURRBARSCOUNT>GDCS2,0,1);
高点压力:DRAWLINE(CURRBARSCOUNT=GDCS2,H,CURRBARSCOUNT=GDCS1,H,1) COLORGREEN,LINETHICK2;
DRAWLINE(CURRBARSCOUNT=GDCS2,H,ISLASTBAR,REF(H,GDCS2-1),1),COLOR0055FF,POINTDOT;
DRAWLINE(CURRBARSCOUNT=GDCS1,H,ISLASTBAR,REF(H,GDCS1-1),1),COLORYELLOW,POINTDOT;
AA1:=REF(L,LOWN)=LLV(L,2*LOWN+1);
QY1:=BACKSET(AA1,LOWN+1);
CC1:=FILTER(QY1,LOWN) AND L=LLV(L,LOWN+1);
DRAWICON(CC1,L*0.98,1);
DD1:=BARSLAST(CC1);
DDTS:=IF(CC1,CURRBARSCOUNT,0);
YDB:=IF(DD1,REF(L,DD1),L);
DDTS1:=IF(DD1,REF(DDTS,DD1),DDTS);
DDCS1:=CONST(DDTS1);
ZDB:=REF(YDB,DD1+1);
DDTS2:=REF(DDTS1,DD1+1);
DDCS2:=CONST(DDTS2);
低点支撑:DRAWLINE(CURRBARSCOUNT=DDCS2,L,CURRBARSCOUNT=DDCS1,L,1) COLORRED,LINETHICK2;

ZGSTAR:=(高点压力+低点支撑)/2;
ZGEND:=CONST((高点压力+低点支撑)/2);
STARDAY:=IF(DDCS2<GDCS2,DDCS2,GDCS2);
中轨:DRAWLINE(CURRBARSCOUNT=STARDAY,ZGSTAR,ISLASTBAR,ZGEND,1),COLORFF55BB,LINETHICK2;

DRAWLINE(CURRBARSCOUNT=DDCS1,L,ISLASTBAR,REF(L,DDCS1-1),1),COLORMAGENTA,POINTDOT,;
DRAWLINE(CURRBARSCOUNT=DDCS2,L,ISLASTBAR,REF(L,DDCS2-1),1),COLORCYAN,POINTDOT;

楼主:
四。3线粘合

MA3:EMA(C,3),linethick2; MA5:EMA(C,5),linethick2; MA7:EMA(C,7),linethick2; MA14:EMA(C,14),linethick1,STICK; MA114:EMA

(C,14),linethick2; DRAWICON (cross(MA3,MA7),L*0.985,1);

五.三线乾坤

快线:EMA(EMA(EMA(EMA(CLOSE,2),2),2),2),LINETHICK2,COLOR0000FF;
慢线:EMA(REF(快线,1),2),LINETHICK2,COLOR00FFFF;
总趋势:EMA(EMA(EMA(EMA(EMA(CLOSE,55),2),2),2),2),LINETHICK2,COLORFF00FF;

A1:=REF(H,8)=HHV(H,2*8+1);
B1:=FILTER(A1,8);
C1:=BACKSET(B1,8+1);
D1:=FILTER(C1,8);{高点}
R11:=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1)+1); S11:=R11>REF(R11,1);
DRAWLINE(D1,H,S11,H,1),COLORBLUE;
A2:=REF(L,8)=LLV(L,2*8+1);
B2:=FILTER(A2,8);
C2:=BACKSET(B2,8+1);
D2:=FILTER(C2,8);{低点}
T11:=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2)+1); U11:=T11>REF(T11,1);
DRAWLINE(D2,L,U11,L,1),COLORBLUE;
M:=INTPART(3*8/5);
A12:=REF(H,M)=HHV(H,2*M+1);
B12:=FILTER(A12,M);
C12:=BACKSET(B12,M+1);
D12:=FILTER(C12,M);{高点}
R112:=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12)+1); S112:=R112>REF(R112,1);
DRAWLINE(D12,H,S112,H,1),COLORRED;
A22:=REF(L,M)=LLV(L,2*M+1);
B22:=FILTER(A22,M);
C22:=BACKSET(B22,M+1);
D22:=FILTER(C22,M);{低点}
T112:=BACKSET(ISLASTBAR,BARSLAST(D22)+1); U112:=T112>REF(T112,1);
DRAWLINE(D22,L,U112,L,1),COLORRED;
VAR1111:=BACKSET(REF(HIGH,2)=HHV(HIGH,5),3);
VAR2222:=CROSS(VAR1111,0.9);
VAR3333:=BACKSET(REF(LOW,2)=LLV(LOW,5),3);
VAR4444:=CROSS(VAR3333,0.9);
压力:= REF(HIGH,BARSLAST(VAR2222));
STICKLINE(CLOSE,REF(HIGH,BARSLAST(VAR2222)),REF(HIGH,BARSLAST(VAR2222)),0.5,1),COLOREA91B5,LINETHICK3;
支撑:= REF(LOW,BARSLAST(VAR4444));
STICKLINE(CLOSE,REF(LOW,BARSLAST(VAR4444)),REF(LOW,BARSLAST(VAR4444)),0.5,1),COLOR00B4FF,LINETHICK3;
下档线:=(((CLOSE - LLV(LOW,13)) / (HHV(HIGH,13) - LLV(LOW,13))) * 100);
RRRSV:=SMA(下档线,3,1);
KKK:=SMA(RRRSV,3,1);
DDD:=((3 * RRRSV) - (2 * KKK));
JJ12:=(((CLOSE - LLV(LOW,55)) / (HHV(HIGH,55) - LLV(LOW,55))) * 100);
RSV24:=SMA(JJ12,3,1);
K24:=SMA(RSV24,3,1);
D24:=((3 * RSV24) - (2 * K24));
压力2:=IF(CROSS(D24,DDD),HIGH,REF(HIGH,BARSLAST(CROSS(D24,DDD)))),COLORFFFFFF;
底部:=LLV(HIGH,30),COLOR00FF00;
DRAWICON(L<=支撑 AND H>支撑,L,0);
DRAWICON(H>=压力 AND L<压力,H,0);
DRAWICON(CROSS(快线,慢线),L*0.95,5);
DRAWICON(CROSS(慢线,快线),H*1.05,6);

三。副图指标

1。黄金坑

DIFF:=EMA(CLOSE,SHORT)-EMA(CLOSE,LONG);
DEA:=EMA(DIFF,M);
MACD2:=2*(DIFF-DEA);
(CLOSE<0 AND CROSS(DIFF,0),H*1.3),COLOR000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MACD2,0),H*1.3),COLOR000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0,DIFF),H*1.3),COLOR808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0,MACD2),H*1.3),COLOR808080,NODRAW;
DU0:=CROSS(DIFF,0);
UD0:=CROSS(0,DIFF);
TDU0:=BARSLAST(DU0);
TUD0:=BARSLAST(UD0);
DU3:=REF(DU0,1);
UD3:=REF(UD0,1);
TDU3:=BARSLAST(DU3);
TUD3:=BARSLAST(UD3);
UDGLINE:=IF(TDU3<TUD3,REF(HHV(HIGH,2),TDU3),REF(LLV(LOW,2),TUD3));
JDU0:=REF(CLOSE,1)<=REF(UDGLINE,1) AND CLOSE>UDGLINE AND TDU0<TUD0;
JUD0:=REF(CLOSE,1)>=REF(UDGLINE,1) AND CLOSE<UDGLINE AND TUD0<TDU0;
JDU1:=JDU0 AND COUNT(JDU0,TDU0)=1;
JUD1:=JUD0 AND COUNT(JUD0,TUD0)=1;
JDU2:=JDU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UD2:=JUD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DU3:=JDU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UD3:=JUD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BSLINE:=IF(BARSLAST(JDU2)<BARSLAST(JUD2),IF(REF(CROSS(0,MACD2),1),LLV(LOW,2),REF(LLV(LOW,2),BARSLAST(REF(CROSS

(0,MACD2),1)))),IF(REF(CROSS(MACD2,0),1),HHV(HIGH,2),REF(HHV(HIGH,2),BARSLAST(REF(CROSS(MACD2,0),1)))));
STICKLINE(MACD2>=0,0,MACD2,2,1),COLOR0000FF;
STICKLINE(MACD2>=0 AND MACD2<REF(MACD2,1),0,MACD2,2,0),COLOR0000FF;
STICKLINE(MACD2<0,0,MACD2,2,0),COLORFFFF00;
STICKLINE(MACD2<0 AND MACD2>REF(MACD2,1),0,MACD2,2,1),COLORFFFF00;
DIF:DIFF,LINETHICK2,COLOR0000FF;
MACD:DEA,COLORFF0000;
DEF:MACD2,LINETHICK0,COLORFFFF00;
STICKLINE(CLOSE>0,0,0,2,0),COLOR808080;
DEFUT:=BARSLAST(CROSS(MACD2,0));
DEFDT:=BARSLAST(CROSS(0,MACD2));
DEFUL:=IF(MACD2>=0,HHV(MACD2,DEFUT+1),REF(HHV(MACD2,DEFUT+1),DEFDT+1));
DEFDL:=IF(MACD2<0,LLV(MACD2,DEFDT+1),REF(LLV(MACD2,DEFDT+1),DEFUT+1));
DEFU2L:=REF(DEFUL,DEFUT+1);
DEFD2L:=REF(DEFDL,DEFDT+1);
DRAWICON(LL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MACD2,2);
DRAWICON(HH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MACD2,1);
DRAWICON((JUD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AND MACD2>=0 AND REF(MACD2,1)<REF(DEFU2L,1) AND MACD2>DEFU2L,MACD2,5);
DRAWICON((JDU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AND MACD2<0 AND REF(MACD2,1)>REF(DEFD2L,1) AND MACD2<DEFD2L,MACD2,3);
VAR111:=JDU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VAR112:=HH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

楼主:
2.资金流向

DIFF:=EMA(CLOSE,SHORT)-EMA(CLOSE,LONG);
DEA:=EMA(DIFF,M);
MACD2:=2*(DIFF-DEA);
(CLOSE<0 AND CROSS(DIFF,0),H*1.3),COLOR000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MACD2,0),H*1.3),COLOR000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0,DIFF),H*1.3),COLOR808080,NODRAW;
(CLOSE<0 AND CROSS(0,MACD2),H*1.3),COLOR808080,NODRAW;
DU0:=CROSS(DIFF,0);
UD0:=CROSS(0,DIFF);
TDU0:=BARSLAST(DU0);
TUD0:=BARSLAST(UD0);
DU3:=REF(DU0,1);
UD3:=REF(UD0,1);
TDU3:=BARSLAST(DU3);
TUD3:=BARSLAST(UD3);
UDGLINE:=IF(TDU3<TUD3,REF(HHV(HIGH,2),TDU3),REF(LLV(LOW,2),TUD3));
JDU0:=REF(CLOSE,1)<=REF(UDGLINE,1) AND CLOSE>UDGLINE AND TDU0<TUD0;
JUD0:=REF(CLOSE,1)>=REF(UDGLINE,1) AND CLOSE<UDGLINE AND TUD0<TDU0;
JDU1:=JDU0 AND COUNT(JDU0,TDU0)=1;
JUD1:=JUD0 AND COUNT(JUD0,TUD0)=1;
JDU2:=JDU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UD2:=JUD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DU3:=JDU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JUD3:=JUD1 AND REF(BARSLAST(JUD1),1)<REF(BARSLAST(JDU1),1);
BSLINE:=IF(BARSLAST(JDU2)<BARSLAST(JUD2),IF(REF(CROSS(0,MACD2),1),LLV(LOW,2),REF(LLV(LOW,2),BARSLAST(REF(CROSS

(0,MACD2),1)))),IF(REF(CROSS(MACD2,0),1),HHV(HIGH,2),REF(HHV(HIGH,2),BARSLAST(REF(CROSS(MACD2,0),1)))));
STICKLINE(MACD2>=0,0,MACD2,2,1),COLOR0000FF;
STICKLINE(MACD2>=0 AND MACD2<REF(MACD2,1),0,MACD2,2,0),COLOR0000FF;
STICKLINE(MACD2<0,0,MACD2,2,0),COLORFFFF00;
STICKLINE(MACD2<0 AND MACD2>REF(MACD2,1),0,MACD2,2,1),COLORFFFF00;
DIF:DIFF,LINETHICK2,COLOR0000FF;
MACD:DEA,COLORFF0000;
DEF:MACD2,LINETHICK0,COLORFFFF00;
STICKLINE(CLOSE>0,0,0,2,0),COLOR808080;
DEFUT:=BARSLAST(CROSS(MACD2,0));
DEFDT:=BARSLAST(CROSS(0,MACD2));
DEFUL:=IF(MACD2>=0,HHV(MACD2,DEFUT+1),REF(HHV(MACD2,DEFUT+1),DEFDT+1));
DEFDL:=IF(MACD2<0,LLV(MACD2,DEFDT+1),REF(LLV(MACD2,DEFDT+1),DEFUT+1));
DEFU2L:=REF(DEFUL,DEFUT+1);
DEFD2L:=REF(DEFDL,DEFDT+1);
DRAWICON(LL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MACD2,2);
DRAWICON(HH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MACD2,1);
DRAWICON((JUD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AND MACD2>=0 AND REF(MACD2,1)<REF(DEFU2L,1) AND MACD2>DEFU2L,MACD2,5);
DRAWICON((JDU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AND MACD2<0 AND REF(MACD2,1)>REF(DEFD2L,1) AND MACD2<DEFD2L,MACD2,3);
VAR111:=JDU1 OR BARSLAST(JDU1)<BARSLAST(JUD1);
VAR112:=HHV(MACD2,4)<0 AND MACD2>REF(MACD2,1) AND REF(MACD2,1)<REF(MACD2,2) AND REF(MACD2,2)<REF(MACD2,3);

3. 变色MACD

(1)
DIFIF1:=EMA(CLOSE,12) - EMA(CLOSE,26);
DEAEA1:=EMA(DIFIF1,9);
MACD1:=2*(DIFIF1-DEAEA1),STICK;
MACD2:=EMA(MACD1,3);
STICKLINE(MACD1>MACD2 AND MACD1>0,0,MACD1,1,0),COLORRED;
STICKLINE(MACD1>MACD2 AND MACD1<0,0,MACD1,1,0),COLORGREEN;
STICKLINE(MACD1<MACD2,0,MACD1,1,0),COLORCBCBC0;
STICKLINE(MACD1>=0 OR MACD1<=0,0,0,50,1),COLORWHITE;
DIFIF1,COLOR33FF33,LINETHICK2;
DEAEA1,COLORYELLOW,LINETHICK2;
MACD:MACD1,NODRAW,COLORMAGENTA;
强:IF(DIFIF1>=DEAEA1,DIFIF1,DRAWNULL),COLORRED,LINETHICK2;
弱:IF(DEAEA1>=DIFIF1,DEAEA1,DRAWNULL),COLORFF9900,LINETHICK2;
DRAWICON(CROSS(DIFIF1,DEAEA1),DIFIF1+0.1,1);
DRAWICON(CROSS(DEAEA1,DIFIF1),-0.5,2);
DRAWTEXT(CROSS(DIFIF1,DEAEA1),DIFIF1,'○'),LINETHICK2, COLORYELLOW;

(2)

DIFIF1:=EMA(CLOSE,12) - EMA(CLOSE,26);
DEAEA1:=EMA(DIFIF1,9);
MACD1:=2*(DIFIF1-DEAEA1),STICK;
MACD2:=EMA(MACD1,3);
STICKLINE(MACD1>MACD2 AND MACD1>0,0,MACD1,1,0),COLORRED;
STICKLINE(MACD1>MACD2 AND MACD1<0,0,MACD1,1,0),COLORGREEN;
STICKLINE(MACD1<MACD2,0,MACD1,1,0),COLORCBCBC0;
STICKLINE(MACD1>=0 OR MACD1<=0,0,0,50,1),COLORWHITE;
DIFIF1,COLOR33FF33,LINETHICK2;
DEAEA1,COLORYELLOW,LINETHICK2;
MACD:MACD1,NODRAW,COLORMAGENTA;
强:IF(DIFIF1>=DEAEA1,DIFIF1,DRAWNULL),COLORRED,LINETHICK2;
弱:IF(DEAEA1>=DIFIF1,DEAEA1,DRAWNULL),COLORFF9900,LINETHICK2;
DRAWICON(CROSS(DIFIF1,DEAEA1),DIFIF1+0.1,1);
DRAWICON(CROSS(DEAEA1,DIFIF1),-0.5,2);
DRAWTEXT(CROSS(DIFIF1,DEAEA1),DIFIF1,'○'),LINETHICK2, COLORYELLOW;

4. 至尊MACD

DIFF:EMA(DCLOSE,12)-EMA(DCLOSE,26);
DEA:EMA(DIFF,9),COLORFFFF00;
MACD:(DIFF-DEA)*2;

STICKLINE(MACD>=0 AND MACD>=REF(MACD,1),0,MACD,1,0),COLORRED;
STICKLINE(MACD>=0 AND MACD<=REF(MACD,1),0,MACD,1,0),COLORGREEN;
STICKLINE(MACD<=0 AND MACD>=REF(MACD,1),0,MACD,1,0),COLORFF00FF;
STICKLINE(MACD<=0 AND MACD<=REF(MACD,1),0,MACD,1,0),COLOR00FFFF;

多转空:=((((LLV(MACD,4)>0) AND (MACD<REF(MACD,1))) AND (REF(MACD,1)>REF(MACD,2))) AND (REF(MACD,2)>REF(MACD,3)));
空转多:=((((HHV(MACD,4)<0) AND (MACD>REF(MACD,1))) AND (REF(MACD,1)<REF(MACD,2))) AND (REF(MACD,2)<REF(MACD,3)));
DRAWICON(多转空,MACD,2);
DRAWICON(空转多,MACD,1);
低位金叉:=CROSS(DIFF,DEA) AND DIFF<-0.1;
DRAWTEXT(低位金叉,DEA,'  低位金叉'),COLORFF00FF;
JCCOUNT:=COUNT(CROSS(DIFF,DEA),BARSLAST(DEA>=0));
二次金叉:=CROSS(DIFF,DEA) AND DEA<0 AND COUNT(JCCOUNT=2,21)=1;
STICKLINE(二次金叉,0,0.2,2,0),COLORFF00FF;
DRAWTEXT(二次金叉,DEA*1.06,'二次金叉'),COLORRED;
A1:=BARSLAST(REF(CROSS(DIFF,DEA),1));
底背离:=REF(CLOSE,A1+1)>CLOSE AND DIFF>REF(DIFF,A1+1) AND CROSS(DIFF,DEA);
DRAWTEXT(底背离,-0.2-MACD,'底背离'),COLORWHITE;
A2:=BARSLAST(REF(CROSS(DEA,DIFF),1));
顶背离:=REF(CLOSE,A2+1)<CLOSE AND REF(DIFF,A2+1)>DIFF AND CROSS(DEA,DIFF);
DRAWTEXT(顶背离,0.2+MACD,'顶背离'),COLORWHITE;

网友A:
有点汇编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汇编的感觉。

更接近那个Excel用的公式

网友B:
看的好晕,怎么用啊

网友C:
就是嘛。也不说下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嘛。也不说下咋用。

你知道如何导入通达信公式吗?条件选股会不会、?

网友D:
这么多,好像每个都很厉害,什么情况下该用哪个呢?

网友E(2019-06-28):
指标要是有用,要机构庄家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标要是有用,要机构庄家有啥用

你说的是,只不过这个可以看个大趋势,如果刻意看日线,那可以做,看周线,月线,庄是没法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只不过这个可以看个大趋势,如果刻意看日线,那可以做,看周线,月线,庄是没法搞的 ...

我现在也就低买高卖碰运气

网友F:
楼主很博学,希望拉个群,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博学,希望拉个群,学习学习

有群的,收费入群,进群发18.88的红包(设置为8份),然后就可以了。群里经常发红包,早进群早回本。
群号:

群名:技术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