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DM9162出现严重丢包现象,请大家帮着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11-25):
有个广告*的案子,采用RK3188加PHY芯片(DM9162EP)刚开始量产5K均无问题。后面出现了严重的丢包问题,有的达到20~50%非常不正常。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这个只能对比测试了,很可能那个物量(如DM9162)有问题

楼主:
DM9162是原厂拿的货,没问题。之前的板子都没问题,晶振也符合要求。请问影响其丢包的情况一般应该是晶振或者网络变压器异常才会导致丢包吧,还是有其他的元器件也会影响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拿两个板子,元件一个个换着试

楼主:
太麻烦了,主要换哪些元件。除了晶振和变压器外

网友A:
先检查一下:PCB有没有变化,帖的元件是否有变化,关键信号是否有变化,电源质量是否有变化。。。。

楼主:
晶振没有问题,其他IC类跟之前OK的板子不是同一批次。

网友B(2016-06-07):
丢包,跟PCB布板有关系,另外晶振的引脚,接XT1或者XT2,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