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O模拟时序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呢

楼主(2015-11-25):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配置好IO的模式,有些需要输出模式,有些需要输入模式

网友B:
有些一条总线既可以输出,又可以输入的时候,需要把IO设置为双向IO的模式

网友C:
那就在需要输入的时候设置为输入,设置为输出的时候为输出

网友D:
时序上的延时一定要够,毕竟是IO模拟

网友E:
IO模拟,容易被中断打断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F:
一定要照着数据手册中的顺序写,不要自己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