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控制AD的采样速度,搞了好久没头绪,求帮助

楼主(2015-11-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用定时器做个节拍,然后在主函数里面每个节拍到了,扫描一次,扫描次数你自己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定时器做个节拍,然后在主函数里面每个节拍到了,扫描一次,扫描次数你自己定。 ...

什么是节拍呢?不太懂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节拍呢?不太懂这个

节拍就是定时器的频率,比如你需要5ms采集一次,那么节拍就是5ms

网友D:
很简单的,定时器中断打开,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写ad采集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E:
要注意一点,定时器的频率一定要大于AD的采集速度,不然会死掉的

网友F:
可以直接配置AD的采样速度的,不用定时器配合也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一点,定时器的频率一定要大于AD的采集速度,不然会死掉的

楼上说的对,AD也是可以配置采样速度的。和定时器配合也不是哥好办法,AD单独开DMA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