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DM9000CEP出现不定时离线,系统重启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5-11-25):
三星2440加DM9000CEP方案,工作环境在新疆用于景区闸机。因为当地环境比较恶劣,DM9000CEP会出现不定时离线现象。当将其应用到其他项目和正常环境下则工作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先找到工作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是汽温太低?或太高?或其它环境因素,具体问题做具体测试

楼主:
跟软件有没有关系

楼主:
CIEP试过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B(2016-06-07):
好吧,告诉你吧,让客户把9000CEP接网络变压器部分,那个抽头的电压,用外部的1.8V来接,不使用DM9000CEP的2和9脚的输出。那个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