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active halt 和AWU唤醒

楼主(2015-11-25):
void main(void)
{

//        System_Initial();       // 初始化系统所有外设
//      SClK_Initial();
        GPIO_LowPower_Config();
        CLK_MasterPrescalerConfig(CLK_MasterPrescaler_HSIDiv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WU, ENABLE);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30s);
        if(fPowerOn_flag == FALSE)
        {
          halt();
          nop();
         }
        if(fPowerOn_flag ==TRUE)
        {
//         disableInterrupts();
          System_Initial();
//          LED_Y_ON();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唤醒
中断服务函数的处理是将fPowerOn_flag ==TRUE
有谁能指导一下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刚又测试了一下,确定可以进入halt,但是不能唤醒
INTERRUPT_HANDLER(AWU_IRQHandler,4)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fPowerOn_flag == FALSE)
     {
      fPowerOn_flag = TRUE;
     }
  }是我中断服务函数不对还是有关AWU的设置不对呢?

网友A(2016-02-06):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30s);
这两句颠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