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IO中断响应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5-11-25):
响应速度一直不知道,主要是手册上没看到啊,搜了也没看到介绍,还有他默认的工作主频是8M吗?

楼主:
最大响应中断的速度,要确切的值!!!MSP430Fx5xx系列,谢谢~

网友A:
还真没测试过。。

网友B:
这个实际的也没有测试的,不过都是微秒级别的

网友C:
这个跟主频是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一般是根据主频率设置出来的,没有特别设置的,默认为主频率的

网友E:
跟主频有关的吧,F2xxx进入中断的时间是5-6cycles,Fx5xx系列的不清楚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和中断函数有关呢

网友G:
只要设置最高优先级,会马上进入的,第一时间。

网友H:
这个貌似还真没有确切的说明

网友I:
这个是时钟控制的吧

网友I:
你试试看,怎么样的。

网友J:
不能超越时钟的。

网友K:
建议看看slau208o手册,1.3.4节,中断处理延时最少6个时钟周期;芯片默认工作时钟跟你实际外接的晶体有关,具体见5.1和5.2节的描述。

网友L:
这个真的没有测试过。

网友L:
最大不超过1m吧。

网友L: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貌似还真没有确切的说明

但是肯定有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看看slau208o手册,1.3.4节,中断处理延时最少6个时钟周期;芯片默认工作时钟跟你实际外接的晶体有关, ...

中断处理默认延时6个主频clk,表明输入的信号频率要大于12个clk了?;如果没有外接晶体,则默认时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呢。

通过IO发送高速数据,要评估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中断处理默认延时6个主频clk,表明输入的信号频率要大于12个clk了?;如果没有外接晶体,则默认时钟是多 ...

不是默认6个clk,是至少,假设该中断是最高优先级;你的中断信号频率也不能太快,如果只有为12个clk,即便让cpu不干别的了也够呛能行,6个时钟才刚进到中断处理程序,还没开关中断,进行其他处理呢,还有中断返回。
另外建议仔细看看实际的电路图连接关系,有没有外部时钟输入;软件对时钟部分是怎么初始化的,mclk选的哪个参考源,你认为是默认设置的,未必就是真的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默认6个clk,是至少,假设该中断是最高优先级;你的中断信号频率也不能太快,如果只有为12个clk,即 ...

这个真没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有

430F51X1的手册中推荐的最高主时钟MCLK才25M。不外接晶体和参考时钟(包括有源晶振),可以使用内部的REFO时钟,频率32.768kHz,可以通过设置FLL尽量倍频到25M附近来使用。
为什么非要使用默认设置呢?默认主时钟使用XTL1做为参考,但是如果在XTAL1不接晶体和参考输入,也用不起来。

网友M:
至少得5-6时钟周期吧

网友N: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具体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H:
是不是5 cycles (CPUx) or 6 cycles (CPU),称为中断等待时间的

网友O:
这个一般的看应用时的设置的。

网友P:
想让430的IO输出方波,IO每2.5uS翻转一次电平,频率快吗

网友Q:
各个系列进入中断的时间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