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哪些引脚可以承受5V的电压呢?

楼主(2015-11-25):
ST的哪些引脚可以承受5V的电压呢?如果要和5V的芯片通讯,怎么办

网友A:
datasheet里管脚标有F的兼容5V

网友B:
开漏+上拉到5V,就可以输出5V了。

网友C:
回:那 假如没有双向IO的模式怎么办,好像只有51有这个模式的

网友D:
可以加个上拉电阻,就变到5V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上拉电阻,就变到5V了

那一般选择这个上拉电阻多大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一般选择这个上拉电阻多大呢

由你的所需要的电流决定的,一般10k,4.7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回:那 假如没有双向IO的模式怎么办,好像只有51有这个模式的

开漏加上拉,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管脚标有F的兼容5V

管脚标有F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漏+上拉到5V,就可以输出5V了。

直接上拉就可以做到简单的电平转换的,为什么要开漏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管脚标有F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由你的所需要的电流决定的,一般10k,4.7k

这个说的很不错,我从来就是根据芯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开漏加上拉,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双向的时候,是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这个直接配置为该外设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管脚标有F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也想问了,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直接上拉就可以做到简单的电平转换的,为什么要开漏呢?

需要设置为双向IO,单总线结构的时候,只能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