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信号切换,请教

楼主(2015-11-25):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切换,不管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两路的话用带输出使能的运放就行

楼主:
N74CBT3275CPW做切换还是有喇叭的冲击声,
带输出使能的运放,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C:
如果音频信号带直流偏置,用一般的模拟开关就可以了,如果音频信号不带直流偏置,需要注意模拟开关通过信号的范围,普通单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过负压的能力很小,-0.3V~-0.5V的样子,切音频容易产生串音。
带使能的运放市面上用的不多,订货周期是个头疼事,建议用切音频的专用模拟开关,比如SGM3719,内部做了特殊处理,3.3V供电下可以通过-2V~3.3V的音频范围。但pop冲击声,并非是模拟开关引入,可以在两个音源过来都加对地10K电阻抑制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加直流偏置,后面用MOS管,三极管切换都行

网友E:
SN74CBT3275

有资料吗,怎么搜索不到,能传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音频信号带直流偏置,用一般的模拟开关就可以了,如果音频信号不带直流偏置,需要注意模拟开关通过信号 ...

你是说在输入模拟开关之前加下拉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输入模拟开关之前加下拉电阻吗?

是的,仅仅是提供一个电荷释放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pop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你所用的那颗开关,需要注意负压只能通过-0.5V,信号要给直流偏置才行

网友F:
这个芯片太老了。
最好别用。

模拟开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仅仅是提供一个电荷释放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pop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你所用的那颗开关,需要 ...

加下拉电阻没效果

网友C(点评):
缓启动后级功放效果会比较好,当然有专门的pop声消除芯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