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h文件里面没有extern声明.c中的函数啊?

楼主(2015-11-25):
提个问,大家请不要笑我。我发现在ccs里面.c文件里面写的函数,比如function(),在其.h文件的最后需要加extern void function();否则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然而在stm32里面,.c文件当中的函数,对应的.h文件里没有加类似的extern void function();,只是在最后void function();了一下。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一下是gpio.h里面的结尾,没有加上extern void function();这样的外部声明。可是DSP就不行,会报错。理解不了望版主跟各位朋友帮助一下

网友A:
目前还没用过CCS,不太了解,加extern的作用表明引用的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

网友B:
函数声明时加上 extern,是可选的,不会改变语义。而要求必须加上 extern,不符合 C 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用过CCS,不太了解,加extern的作用表明引用的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 ...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声明时加上 extern,是可选的,不会改变语义。而要求必须加上 extern,不符合 C 标准。 ...

是要求必须加,这样做是不符合C标准的,也就是说可加可不加,最好加上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