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2.0快充芯片FP6600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在尝试QC2.0快充芯片FP6600。原理图就按照FP6600参考设计搭了一个电路,如下图所示1。左侧与DC/DC Feedback连接的部分改成了PIN2,3,4各接一个LED和电阻至VOUT,用来观察开关是否接通。VOUT用单节4V电池供电。  另外,使用VOUT单节电池(4V)和4个220K电阻,分压得到1V和3V供D+和D-的逻辑选择使用,(PS:0.325V和0.6V意为0V-2V,3.3V意为大于2V,满足以上条件FP6600能够判断正确)输出电压与D+,D-所需的控制电平如图2所示。
在此基础上,想尝试按照QC2.0协议“骗”出电压输出,现象是对应LED灯亮。:lol协议大致如图3所示。

4V供电接入后,D+与D-悬空的电压均为2.68V左右(但貌似相互隔离,因为将D+接地时D-依旧保持2.68V;D-接地时D+依旧为2.68V)。将D+接至1V,D+为2.4V左右,D-为2.68V左右。【完全不按照章法出牌啊:'(:'(:'(:'(:'(】

有没有用过这个片子的大师,求解答一下FP6600的控制过程和芯片D+,D-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就是下图1

我就是下图2

我就是下图3

网友A(2015-11-25):
QC2.0诱骗器  可以淘宝搜索:QC2.0模拟板。

楼主:
不能沉啊,不能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