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碰到了很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5-11-25):
最近画了块板子准备做温度采集的,主芯片是用的mkl25z128vl,ad是用的ltc2492,第一版是用AD10画的,四层板。数模隔离,很小心的那种。打完板回来芯片焊接上去,复位电压一直为低,晶振一直不起振,后来检查发现芯片很多进电的地方有几处没有滤波,又画了第二版,这次是用allgro画的,因为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就画了两层板,该加滤波的地方都加了,打完板回来焊上芯片,一切正常,下载烧程序什么的都ok,但是还是有一点小瑕疵,所以我们又用allgro画了第三版,这次是4层板,按照原来两层板的基础大部分没有什么改动的画了,只是加了两层,还是模数隔离,单点接地。可是打完板焊上芯片,复位又一直是低,晶振还是不起振。头都大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我这情况?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法。别的不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两层板可以,画成四层就不行了呢?

网友A:
你四层板的情况,一共焊了几块板子遇到这个问题?
你测试下你四层板的reset引脚,是否有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四层板的情况,一共焊了几块板子遇到这个问题?
你测试下你四层板的reset引脚,是否有锯齿波?
...

四层板我焊了三块都是这样,复位脚用示波器检测能看到锯齿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层板我焊了三块都是这样,复位脚用示波器检测能看到锯齿波

那就对了,这个可不是说reset一直为低哦。
有锯齿波是正常的,因为对于kinetis芯片来讲,空的芯片因为里面没有程序,所以肯定是会有锯齿波的。
而且,你晶振不能起振,也是对的,原因是,晶振的起振需要开启内部的OSC模块,不开启当然不能起振。
你这样,先用烧录器,烧个使用外部晶振的程序进去,然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层板我焊了三块都是这样,复位脚用示波器检测能看到锯齿波

建议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最小系统电路:
1.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2.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3.SWD_CLK下拉电阻或悬空
4.SWD_DIO上拉10K电阻

复位引脚有振荡波形就是空芯片的正常表现,JLink Commander能够探测到芯片后烧录程序即可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问题解决了,待会把过程写出来,先调试一把。。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问题解决了,待会把过程写出来,先调试一把。。谢谢啦 ...

楼主真有钱,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钱,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打板

并不是,我们重画是以为板子画的有问题,因为晶振之间有走线,而且很多地方没有加滤波,所以我们就决定重新画。第二版测好了之后,才准备改四层板的。

楼主:
昨天宿舍断网了。。只能等到今天回公司来把解决过程写一下了。。也许写的不好,但希望能给同样碰到我这问题的菜鸟一些帮助。话不多说。。昨天在@FSL_TICS_ZJJ 的建议下用示波器检查了复位脚的电压,发现是有锯齿波形的(现在突然想起我们的第一版可能也是好的,待会也测下。。),而且还发现用swd下载是能够检测到的如图:  说明内部是通讯的但是下载的时候始终出现错误,错误大概是invalid rom table ,各种频率选项都试过,也不行,后来把trace这一页里面的enable勾上了以后下载,成功下载进去,然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回复我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宿舍断网了。。只能等到今天回公司来把解决过程写一下了。。也许写的不好,但希望能给同样碰到我这问题 ...

不客气,很高兴看到你问题解决了。
用MDK的JLINK下载方式的时候,flash download里面也要选择相应的flash文件。
其实你第一版应该也能用的,只要不是把芯片烫坏,外部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很大问题。
以后楼主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来论坛发帖。

网友A: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哦!

网友D:
若是同样的操作,奇怪你二层板当时是如何搞好的

网友E:
第一次出现问题,就应该彻底找出原因,而不能凭猜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若是同样的操作,奇怪你二层板当时是如何搞好的

第二次,应该是他下完程序后测的,其实也不能说他第一次板子芯片工作就有问题,主要是测试误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出现问题,就应该彻底找出原因,而不能凭猜测

我觉得,他第一次板子,烧程序后应该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第一次板子,烧程序后应该也能工作。

是的,第一块板子也是能用的,试过了。:lol谢谢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块板子也是能用的,试过了。谢谢咯

不客气哦。
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哦。

网友F:
两层板子的时候可以,四层板子的就不可以,这个是为啥啊,当时的焊接完就能直接下载下去吗

网友F:
看到楼主的解决方法也只是对软件的设置进行了修改,不明白两层板为什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解决方法也只是对软件的设置进行了修改,不明白两层板为什么就可以 ...

昨天思考了一下,发现,我那个两层板用的芯片是从其他板子上用热风枪吹下来的。。也就是说那个芯片是内部带了程序的。。所以两层板的那个第一次下载就没问题。。总结起来。我做事还是要多用心才行。: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思考了一下,发现,我那个两层板用的芯片是从其他板子上用热风枪吹下来的。。也就是说那个芯片是内部 ...

呵呵,不过你也真厉害,没找到问题,就立即重做板子。
下次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来论坛发帖求助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宿舍断网了。。只能等到今天回公司来把解决过程写一下了。。也许写的不好,但希望能给同样碰到我这问题 ...

按你的解决方案,两层板子的时候也应该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过你也真厉害,没找到问题,就立即重做板子。
下次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来论坛发帖求助哦。 ...

原来是这样,你的这两个芯片以前就用过了,当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