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谁有中文的kea8参考手册!

楼主(2015-11-25):
画板子没有数据。也不知道什么引脚该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中文的没有,只有英文的,不过你要的引脚图是有的。
文档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
133页,10.2 p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中文的没有,只有英文的,不过你要的引脚图是有的。
文档链接:

里面有说面哪些引脚驱动时需要加上拉。哪些的默认功能不是GPIO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有说面哪些引脚驱动时需要加上拉。哪些的默认功能不是GPIO吗?

我给你的链接你看了没有?
里面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的链接你看了没有?
里面有说的!

看了。里面说SWD的两个管脚不设置的话他的默认功能是SWD。如果我关闭SWD变成GPIO后。程序会不会烤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里面说SWD的两个管脚不设置的话他的默认功能是SWD。如果我关闭SWD变成GPIO后。程序会不会烤不进去
...

没关系,只要你不把reset和NMI也都禁止掉就行!
reset一直为低的时候,还会把SWD功能让出来,足够链接上你的烧录器了,然后做下mass eras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只要你不把reset和NMI也都禁止掉就行!
reset一直为低的时候,还会把SWD功能让出来,足够链接上你 ...

reset我的默认是接上拉电阻的。不过我还不明白NMI的作用是什么。也不敢用那脚

网友B:
楼主为啥不看英文的资料,我觉得英文的资料要不中文的准确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t我的默认是接上拉电阻的。不过我还不明白NMI的作用是什么。也不敢用那脚 ...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把reset功能禁止掉就可以了。SWD的相关引脚可以复用为其他GPIO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把reset功能禁止掉就可以了。SWD的相关引脚可以复用为其他GPIO引脚。 ...

那NMI呢。如果我用KEAZN8的内部晶振是不是也可以多次两个引脚。还有最高是不是能达到4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啥不看英文的资料,我觉得英文的资料要不中文的准确的多

能力有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NMI呢。如果我用KEAZN8的内部晶振是不是也可以多次两个引脚。还有最高是不是能达到48M? ...

NMI是外部中断引脚,需要加上拉,我不建议你这个引脚用作其他功能。
你这款芯片,本身最频率就可以工作到48M,不过如果用内部晶振要达到48M,你需要做内部时钟trim,如果小批量还可以,大批量,我建议你还是用外部晶振,因为每个芯片都要单独trim,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是外部中断引脚,需要加上拉,我不建议你这个引脚用作其他功能。
你这款芯片,本身最频率就可以工作到 ...

NMI是不是就是KBI???
我用苏大的库函数,里面没有配置外部晶振。正在想解决办法。
还有KBI就只有两个中断向量,是不是只能同发两个。异发的话应该可以很多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I是不是就是KBI???
我用苏大的库函数,里面没有配置外部晶振。正在想解决办法。
还有KBI就只有两个 ...

NMI是外部非屏蔽中断,有固定引脚。
KBI是靠KBI模块来实现外部引脚输入状态监测的,具体你看看参考手册中关于KBI模块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是外部非屏蔽中断,有固定引脚。
KBI是靠KBI模块来实现外部引脚输入状态监测的,具体你看看参考手册中 ...

是KBI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来改变工作状态?KBI也可以进入中断吗?
NMI才是EXTI这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