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15-11-25):
各位,MSP430最小系统,直接测 32768 晶振引脚测得的频率是180多k
可是从P56输出ACLK的时钟却是正好的32768,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追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如果想知道外部晶振是否正确起振,应该怎样拿示波器查看?
是直接测晶振引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如果想知道外部晶振是否正确起振,应该怎样拿示波器查看?
是直接测晶振引脚吗?

最好就是输出ACLK或者smclk的时钟

网友A:
直接测量晶振,有时候会引入干扰

网友B:
你用光标试试,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没有测试正确的,晶振肯定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D:
上边测试的是有问题的,需要测试的时候有相对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光标试试,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请问 “光标”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测试正确的,晶振肯定是正常工作了。

请问能说一下应该怎么测试吗?应该参考什么资料来学习相关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边测试的是有问题的,需要测试的时候有相对位置的。

请问能说一下应该怎么测试吗?、相对位置具体是什么?应该参考什么资料来学习相关的知识。

网友E:
把ACLK输出到某个引脚(看数据手册),再测,直测晶振可能测试失败,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F:
直接测试出来的不准确的,首先是参考点的选择问题的

网友G:
直测晶振可能测试失败,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我也是直接测得,不是很准确,谁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追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如果想知道外部晶振是否正确起振,应该怎样拿示波器查看?
是直接测晶振引脚吗?

直接测量是不准确的,最好直接输出时钟频率。

网友I:
看看晶振起振吗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直接测量是不准确的,最好直接输出时钟频率。

只要达到符合的条件,晶振就会起振的。但你不一定会得要想要的波形。

网友:
只有内部时钟吗?

网友:
这个看着波形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光标” 是什么?

使用示波器上的光标看两个图的频率,或者数格子;你给的两个图的频率应该是一样的。第一张图是10us每格,一个周期大概三格,第二张图是2.5us每格,大概12格,所以两张图的周期一样,频率应该一样吧!可能示波器显示不正确吧!

网友K:
第二张应该是触发电平没设置好,导致示波器测量错误的吧;
看晶振是否起振一般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引脚就可以了,但有的IC在晶振脚搭示波器会停振,这个时候就要采用其他手段了;
如果不管要看起振,还要看精度,用示波器是不准确的,需要借助时钟分析仪等设备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精度。

网友L:
测试不准确吗?那要怎么测才好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测试不准确吗?那要怎么测才好啊??

看你的“准确”是什么概念了,如果要精确到PPM级别的,就需要时钟分析仪这类的设备了;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公司有这样的仪器,我可以帮忙测。

网友D:
这个首先是晶振要选择好的。

网友M:
这个问题的需要我下去实际的搭一个环境的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M:
先是选取温漂比较小的晶振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