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桥堆整流

楼主(2015-11-25):
如图是我买的一个全桥方形桥堆,输入交流测量输出显示是半波整流?!我的概念是半桥半波,全桥全波,难道是我的概念错了吗?!

网友A:
你没有接负荷当然是半波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结构,仅建立一个概念是不够的。
你能具体你的测试电路以及"显示的半波"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接负荷当然是半波了

接负荷就是“全”波,否则是“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接负荷当然是半波了

接了一个电阻,测量还是半波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错地方了,
地线夹子要夹整流桥输出端的“地”,不是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错地方了,
地线夹子要夹整流桥输出端的“地”,不是输入端,
...

这个方形桥堆不就四个脚吗?!显示AC的及其相邻脚做为交流输入,显示“+”号的及其相邻脚做为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