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机电压冲击问题

楼主(2015-11-25):
各位同仁、金升阳的专家们,大家好!
下图是我机器一款电源的问题(工频的,不是开关电源AC-DC:lol),就是开关机时有较大的冲击电压。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该电压冲击引起的机理;
以及怎么预防。

谢谢!!!!

楼主:
以下为展开的波形:

是一系列连续的冲击波。、持续时间很短

楼主:
请各位指出不足之处,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谢谢!

网友A:
瞬时电压抑制器试过了吗?

网友A:
TVS 能抑制可能出现的 脉冲功率的冲击,从而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

网友A:
瞬态电压抑制器( )当TVS两极受到反向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s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阻抗由高变低,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位箝位于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设备中的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损害。

网友A:
TVS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容易控制、体积小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电子仪表、通讯设备、电源、计算机系统等各个领域。

网友A:
TVS器件按极性可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按封装和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贴片式和大功率模块等。轴向引线的产品峰值功率可以达到400W、500W、600W、1500W和5000W。其中大功率的产品主要用在电源馈线上,低功率产品主要用在高密度安装的场合。对于高密度安装的场合还可以选择双列直插和表面贴装的封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电压抑制器( )当TVS两极受到反向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s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阻抗由高变低,吸收高 ...

使用5.6V的TVS管试过了。
根本吸收不了:TVS管可能更多吸收的是高压才有效,比如几十V以上可能比较明显。
而这里大概在10V左右,最高15V,所以看不出效果。

网友B:
1.排除不当测试方法
2.滤波电容并瓷片
3.桥整四臂各并次片
一试

网友C:
最大可能是你的走线距离过长,而且在远端布置了很多低ESR的旁路电容,构成一个LC震荡电路

最好的办法就是缩短走线距离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设计过,加个电容。

网友E:
测量一下整流桥输出是否有这种东西,感觉是桥堆导通或关断过程时间太长,

网友F:
请高手解答,还真没什么研究。

网友G:
串联一个10Ω左右电阻和104电容到输出端和地之间试试

网友H:
开关造成的冲击,可以通过加Y电容或者滤波器等手段试一下。

网友I:
加上电容减缓一下。

网友I:
或者滤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