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和复用LCD

楼主(2015-11-25):
帧频率
      帧频率就是驱动每一个段线波形重复的速率。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段式LCD像素的刷新的速率。它一般是在30Hz~150Hz的范围内。高帧频率导致高的功耗,低的帧频率会造成LCD屏幕的闪烁。因此,在这儿有一个权
衡。

网友A:
占空比/复用比
      这预示着复用的LCD拥有的公共端或者背板的数量。它指定公共端或者背板的数量的倒数。例如,如果一个复用LCD有4个公共端,那么占空比就是1/4。当驱动复用LCD时,一个段与一个公共端相对应。刷新速率是1/公共端的数量。

网友B:
偏置比/类型
      偏置是加在LCD上的电压。电压等级数量的增加随LCD公共端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关闭状态下像素点RMS电压过高的情况。
       复用LCD的制造商都有对于电压偏置比例的介绍。常见的偏置电压比例是1/2,1/3,1/4,1/5。

网友C:
驱动波形
     如图8.7,复用的LCD可以被两种类型的波形驱动:A类型和B类型。

网友A:
A类型的波形利用单独的帧来使每个像素点的平均电压为0,B类型波形利用2个帧。在指定的时间段,B类型波形包含的边沿数少于A类型,这是B类型波形的一个优点。LCD像素点模型就像一个电容。所以,在边缘会有电流流过驱动器。因此,与A类型相比,B类型更省功耗。

网友D:
在所有的波形中,值得说明的是一帧是由多个相来构成的。在每一个相中,一个公共端会被激活和驱动:电压值取决于偏置比。和被激活的需要被开启的公共端相关的段会被驱动到相反的相以激活公共端。它产生使得像素被开启的电压。同时保持0均电压。与未激活的公共端相关的段不会被施加高电压。因此,这些段不会影响其他被激活的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