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F的UART知识点

楼主(2015-11-25):
发现UART的状态寄存器UART-SR的TXE为1时,根据手册上说的对数据寄存器UART-DR进行写操作会清零,但是我这样做发现不会清零,直接给UART-SR寄存器写0,也清不了。                                                               UART-SR的TC位手册上说先读UART-SR,然后写UART_DR寄存器会清零,但是我这样做也不会清零。但是可以通过直接给TC位写0 能清零。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没有人复我?

网友A:
应该没有人遇到啦

网友B:
是debug看的寄存器吗?可能是因为执行DR写后芯片就开始发送了,debug控制不能让串口停发,等你看的时候其实自己发送完成了。

网友B:
可以试试这样LED=1,SR, DR=A5;while(TC==0)LED=0,LED=1这样测试,手机打字见谅

网友C:
手机打字见谅

21IC网有手机端吗,楼上用的手机端吗

网友D:
手册上关于TC位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debug看的寄存器吗?可能是因为执行DR写后芯片就开始发送了,debug控制不能让串口停发,等你看的时候其实 ...

是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样LED=1,SR, DR=A5;while(TC==0)LED=0,LED=1这样测试,手机打字见谅 ...

这方法不错

楼主:
可以尝试下

网友E:
手册上写明了肯定没问题,你直接运行下看看

网友F:
往UART-DR后,估计数据被移位出去了,所以UART-DR又空 ,TXE=1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