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CPU内部不内置高速真随机数发生器?

楼主(2015-11-25):
是成本太高还是技术达不到这种程度呢?
个人觉得这个很有用,若能内置高速的真随机数发生器(不用种子,不用算法,保证永远不会产生重复的序列,不像知道算法和初始值就可以重复的伪随机数那样)的话做很多事就方便多了,对于加密技术,游戏技术等等应该很有帮助。

楼主:
至少要能产生几百MB每秒的数据

网友A:
我去,几百MB每秒,对应多高主频的CPU才行

网友B:
用软件算法更灵活方便,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C:
从几百MB每秒的数据就可以看出LZ对这东西缺乏基本认识。实际应用很少需要专门的随机源。通常系统中提供了大量的随机源,比如ad的波动,按键的时间,都可以用作随机种子。现在的算法都足够好,只要给出一个足够位数的种子,生成的序列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实际的要求。这类源常见的问题是可能会被人作弊,比如把ad接地就可以消除波动,从而固定输出。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加密算法需要可靠的,不易作弊的随机源。当然,高速还是没用的,给个种子就够了。只是一般来说比起应用复杂算法,直接重新生成可能更方便些。

网友D(2016-01-10):
真小瞧现代CPU了,内置个真随机数发生器有何难度

网友E:
这是第5带i5 ? 看来现在的第六代酷睿,已经可以使用这项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