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什么样的温湿度计适合做标准温湿度计

楼主(2015-11-25):
公司正在做一个带温湿度的产品,请问用什么样的温湿度计来作为标准温湿度计呢?用来检测产品的温湿度计设测量是否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A:
见过古老的毛发湿度计,干湿球湿度计,弹簧式指针式(不知道原理),电子数字显示(湿度传感器)。
确实有校对问题

网友B:
测量湿度,标准是露点温度计。

网友C:
一般的电子温湿度计用物理实验室级别的水银干湿球温湿度计做标准即可,但使用要规范,尤其要注意气流流动的影响,需要在满足物理实验室的场合内做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子温湿度计用物理实验室级别的水银干湿球温湿度计做标准即可,但使用要规范,尤其要注意气流流动的 ...

谢谢春阳哥
没有这样的实验室啊,就普通环境呢,精度做到0.5~1.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古老的毛发湿度计,干湿球湿度计,弹簧式指针式(不知道原理),电子数字显示(湿度传感器)。
确实有 ...

是的,某宝上太多了,也不知道哪个是标准,我手里有两个温度计最大也相差1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湿度,标准是露点温度计。

谢谢maychang兄,不过在某宝上都搜不到啊

网友D:
你们做的温湿度要求指标是多少?不能搞个+/-2°的温度计,拿台0.05°的仪器来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做的温湿度要求指标是多少?不能搞个+/-2°的温度计,拿台0.05°的仪器来校准吧 ...

+-1度的要求

网友D:
只有温度指标,不要求湿度的?
  +/-1°的温度精度,国产表就绰绰有余了,使用起来麻烦点的但便宜的是 “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或一等的,一等的可以分辨到0.05°,二等的0.1°,可以保证0.2°/0.1°的测量精度,可以作标定用;

网友E: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有各种精度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春阳哥
没有这样的实验室啊,就普通环境呢,精度做到0.5~1.0度的?? ...

如果你说的是温度的精度,那很容易达到,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环境。湿度采用干湿球的话则跟空气流动有关了,作为标准,需要在避免空气流动的稳定室内环境中操作,即不能开窗,不能使用空调、电扇等,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部环境,这个就是一般物理实验室的要求,并无其它特别之处,有密封的大型柜体也行。问题是,这么做只能标定一个点,全范围标定需要有调节湿度的装置。好好动脑子吧,不需要湿度控制系统的土办法有,但要取得足够精度需要满足前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