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VGT6最小系统驱动TFT功耗测试

楼主(2015-11-25):
最近一段时间ST推L476比较多,刚好做手持设备有需求,所以想验证下L476驱动TFT功耗有多少。几次送板子的活动都没弄到,所以自己买了个STM32L476Nucleo的板子,从社区里面下到的选型手册里面说的L476的64脚芯片是支持FSMC的,没有去官网验证,所以买回来不能用,然后又买了STM32L476Discovery板,芯片是100脚,结果Discovery管脚没有引出来,也不能用。最后还是花了一天时间,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板(代号mini)

首先声明:
1.所有测试结果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实验依据
2.我用的TFT是4.3‘ 800X480的,背光式串联式的,所以背光要升压

mini上有两个芯片,全是从Discovery上拆下来的,(Discovery的主芯片是在管脚上打的红胶,铜箔拆坏了。。。),主芯片是STM32L476VGT6,电源芯片为LD39050(QNF),剩下的全是必要的电容电阻和插针。
黄色的板子是STM32F103VET6。
代码驱动很简单,我用的是STM32CubeMX,点点点就出来了,有直接的LCD的选项,生产利器。配置的内部时钟,80M,背光用了TIM2的PWM来调节

测试目标:
       测试芯片在全速运行、屏幕亮度为最低可见时的功耗能否到20mA(待机功耗不在测试范围内)
       相同条件下测试STM32F103的功耗
测试结果:
       亮度为可见时功耗在40mA
       亮度调亮后功耗可以在80mA左右
      只有板子不带屏时功耗为20mA(功能在跑)
       同样的条件STM32F103驱动这个TFT,功耗为60mA(电源芯片是AMS1117)。

在80M速度下,驱动高分辨率TFT,这个功耗相对于F103来说是小了不少,但是和MSP430 、LPC1768相比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欢迎讨论

个人觉得这个功耗加上后期的处理,这个芯片还是值得一试的,相对于目前45块钱/pcs的价格,和103相比感觉并不是特别特别明显。

网友A:
多谢分享。。非常好的测试。。。

网友B(2020-04-23):
老板  stm32l476xx 有tft-lcd接口吗? 没有把! L4Rx和 L4Sx 才有把

网友C:
RGB接口还是MCU接口的屏?这个会有区别吧。如果是MCU接口,感觉有没有屏应该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