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 一个元件 上面一个点 一个横线 请问是什么元件

楼主:
上面的丝印是RP12  难道是排阻吗?

M$[H3Y_$]1{($2SZVHWA$1Y.png (19 KB )

网友A(2015-11-25):
是不是排阻动手一测就知道,需要问吗?

楼主:
因为在板子上,和其他地方连接,所以测得不准

网友B:
分析:只有4个脚,怎么排最多也都只有3个电阻,是排阻的可能性不大.有点像晶振.
丝印为RP12,那应该能找到RP11或其他RPXX,它们应该都是同一类东西,全找出来比较一下应该更好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只有4个脚,怎么排最多也都只有3个电阻,是排阻的可能性不大.有点像晶振.
丝印为RP12,那应该能找到RP11 ...

谢谢回复~

网友C:
有前后级电路更利于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