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一下cmsis-dap和opensda的区别

楼主(2015-11-25):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开源了cmsis-dap,这个和飞思卡尔的opensda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其实开源的CMSIS_DAP在飞思卡尔这边又被称为OPENSDAV2, 我们有很多新的板子用的就是CMSIS_DAP,包括MAPS,FRDM-K64等。
以前的OPENSDA是PE公司的,不开源,默认接口就是PE opensda。
使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开源的CMSIS_DAP在飞思卡尔这边又被称为OPENSDAV2, 我们有很多新的板子用的就是CMSIS_DAP,包括MAPS, ...

那就说明这两个是一样的了,我研究一下,自己也做一个opensda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这两个是一样的了,我研究一下,自己也做一个opensda玩玩

你可以研究CMSIS DAP的,PE的OPENSDA不开源

网友C:
我看了一下,开源的cmsis-dap只是支持nxp和freesca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开源的CMSIS_DAP在飞思卡尔这边又被称为OPENSDAV2, 我们有很多新的板子用的就是CMSIS_DAP,包括MAPS, ...

知道了,飞思卡尔现在就是用的mbed开源的那个版本吗

网友D:
开源的cmsis-dap好像不支持jtag啊

网友E:
看了代码了,很复杂,尤其是那个flash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飞思卡尔现在就是用的mbed开源的那个版本吗

新版本的板子,基本用的都是MBED的,之前的板子用的PE的opens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板子,基本用的都是MBED的,之前的板子用的PE的opensda。

那我就清楚了,我认真看看那个mbed的代码,看看能不能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