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xilinx spartan-6 OSERDES2级联的用法,谢谢。

楼主(2015-11-25):
新手请教下,xilinx Spartan-6 的原语 OSERDES2,怎么两个级联?
要用到串行的8位数据,转换成并行的,而这个原语只能转4位。
// OSERDES2: Output SERial/DESerializer
   //           Spartan-6
   // Xilinx HDL Language Template, version 14.7

   OSERDES2 #(
      .BYPASS_GCLK_FF("FALSE"),     // Bypass CLKDIV syncronization registers (TRUE/FALSE)
      .DATA_RATE_OQ("DDR"),         // Output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RATE_OT("DDR"),         // 3-state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WIDTH(2),               // Parallel data width (2-8)
      .OUTPUT_MODE("SINGLE_ENDED"), // "SINGLE_ENDED" or "DIFFERENTIAL"
      .SERDES_MODE("NONE"),         // "NONE", "MASTER" or "SLAVE"
      .TRAIN_PATTERN(0)             // Training Pattern (0-15)
   )
   OSERDES2_inst (
      .OQ(OQ),               // 1-bit output: Data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SHIFTOUT1(SHIFTOUT1), // 1-bit output: Cascade data output
      .SHIFTOUT2(SHIFTOUT2), // 1-bit output: Cascade 3-state output
      .SHIFTOUT3(SHIFTOUT3),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output
      .SHIFTOUT4(SHIFTOUT4),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output
      .TQ(TQ),               // 1-bit output: 3-state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CLK0(CLK0),           // 1-bit input: I/O clock input
      .CLK1(CLK1),           // 1-bit input: Secondary I/O clock input
      .CLKDIV(CLKDIV),       // 1-bit input: Logic domain clock input
      // D1 - D4: 1-bit (each) input: Parallel data inputs
      .D1(D1),
      .D2(D2),
      .D3(D3),
      .D4(D4),
      .IOCE(IOCE),           // 1-bit input: Data strobe input
      .OCE(OCE),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RST(RST),             // 1-bit input: Asynchrnous reset input
      .SHIFTIN1(SHIFTIN1),   // 1-bit input: Cascade data input
      .SHIFTIN2(SHIFTIN2),   // 1-bit input: Cascade 3-state input
      .SHIFTIN3(SHIFTIN3),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SHIFTIN4(SHIFTIN4),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input
      // T1 - T4: 1-bit (each) input: 3-state control inputs
      .T1(T1),
      .T2(T2),
      .T3(T3),
      .T4(T4),
      .TCE(TCE),             // 1-bit input: 3-state clock enable input
      .TRAIN(TRAIN)          // 1-bit input: Training pattern enable input
   );

楼主:
难道是这样??、。,呵呵,明天验证下。

OSERDES2 #(
      .BYPASS_GCLK_FF("FALSE"),     // Bypass CLKDIV syncronization registers (TRUE/FALSE)
      .DATA_RATE_OQ("DDR"),         // Output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RATE_OT("DDR"),         // 3-state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WIDTH(2),               // Parallel data width (2-8)
      .OUTPUT_MODE("SINGLE_ENDED"), // "SINGLE_ENDED" or "DIFFERENTIAL"
      .SERDES_MODE("MASTER"),         // "NONE", "MASTER" or "SLAVE"
      .TRAIN_PATTERN(0)             // Training Pattern (0-15)
   )
   OSERDES2_MASTERInst (
      .OQ(OQ),               // 1-bit output: Data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SHIFTOUT1(SHIFTOUT1), // 1-bit output: Cascade data output
      .SHIFTOUT2(SHIFTOUT2), // 1-bit output: Cascade 3-state output
      .SHIFTOUT3(SHIFTOUT3),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output
      .SHIFTOUT4(SHIFTOUT4),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output
      .TQ(TQ),               // 1-bit output: 3-state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CLK0(CLK0),           // 1-bit input: I/O clock input
      .CLK1(CLK1),           // 1-bit input: Secondary I/O clock input
      .CLKDIV(CLKDIV),       // 1-bit input: Logic domain clock input
      // D1 - D4: 1-bit (each) input: Parallel data inputs
      .D1(D1),
      .D2(D2),
      .D3(D3),
      .D4(D4),
      .IOCE(IOCE),           // 1-bit input: Data strobe input
      .OCE(OCE),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RST(RST),             // 1-bit input: Asynchrnous reset input
     .SHIFTIN1(SHIFTIN4),   // 1-bit input: Cascade data input
      .SHIFTIN2(SHIFTIN5),   // 1-bit input: Cascade 3-state input
      .SHIFTIN3(SHIFTIN6),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SHIFTIN4(SHIFTIN7),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input
      // T1 - T4: 1-bit (each) input: 3-state control inputs
      .T1(T1),
      .T2(T2),
      .T3(T3),
      .T4(T4),
      .TCE(TCE),             // 1-bit input: 3-state clock enable input
      .TRAIN(TRAIN)          // 1-bit input: Training pattern enable input
   );

OSERDES2 #(
      .BYPASS_GCLK_FF("FALSE"),     // Bypass CLKDIV syncronization registers (TRUE/FALSE)
      .DATA_RATE_OQ("DDR"),         // Output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RATE_OT("DDR"),         // 3-state Data Rate ("SDR" or "DDR")
      .DATA_WIDTH(2),               // Parallel data width (2-8)
      .OUTPUT_MODE("SINGLE_ENDED"), // "SINGLE_ENDED" or "DIFFERENTIAL"
      .SERDES_MODE("SLAVE"),         // "NONE", "MASTER" or "SLAVE"
      .TRAIN_PATTERN(0)             // Training Pattern (0-15)
   )
   OSERDES2_SLAVEInst (
      .OQ(),               // 1-bit output: Data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SHIFTOUT1(SHIFTOUT1), // 1-bit output: Cascade data output
      .SHIFTOUT2(SHIFTOUT2), // 1-bit output: Cascade 3-state output
      .SHIFTOUT3(SHIFTOUT3),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output
      .SHIFTOUT4(SHIFTOUT4), // 1-bit out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output
      .TQ(TQ),               // 1-bit output: 3-state output to pad or IODELAY2
      .CLK0(CLK0),           // 1-bit input: I/O clock input
      .CLK1(CLK1),           // 1-bit input: Secondary I/O clock input
      .CLKDIV(CLKDIV),       // 1-bit input: Logic domain clock input
      // D1 - D4: 1-bit (each) input: Parallel data inputs
      .D1(D1),
      .D2(D2),
      .D3(D3),
      .D4(D4),
      .IOCE(IOCE),           // 1-bit input: Data strobe input
      .OCE(OCE),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RST(RST),             // 1-bit input: Asynchrnous reset input
      .SHIFTIN1(SHIFTIN1),   // 1-bit input: Cascade data input
      .SHIFTIN2(SHIFTIN2),   // 1-bit input: Cascade 3-state input
      .SHIFTIN3(SHIFTIN3),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SHIFTIN4(SHIFTIN4),   // 1-bit input: Cascade differential 3-state input
      // T1 - T4: 1-bit (each) input: 3-state control inputs
      .T1(T1),
      .T2(T2),
      .T3(T3),
      .T4(T4),
      .TCE(TCE),             // 1-bit input: 3-state clock enable input
      .TRAIN(TRAIN)          // 1-bit input: Training pattern enable input
   );

网友A(2016-09-12):
请问楼主有没有弄好呀,方便的话发个源码学习一下,qq.9109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