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按键控制LED(CW10.6+FRDM-KL02Z+MiniDock)

楼主(2015-11-25):
今天接下来分享一个按键控制LED工程。

主要目的是学习CW实现GPIO的输入输出功能!
这里使用MiniDock上的按键和LED,由于FRDM-KL02Z上面没有按键!

1、电路如下:

可以看出,按键试用了PTA12引脚,LED还用PTB6吧

2、新建工程,这个过程就省略了,参见其他帖

楼主:
3、添加两个bit组件,如下图,一个作为按键,一个作为LED用。

4、LED的配置如下,不过多解释了

5、按键配置如下。

6、点击下图,生成工程文件

7、可以看出CW中生成的文件,非常整齐和简介,一目了然!

8、在main函数中添加程序,这个也简单,就不过多解释了!

9、其实用到的函数可在PE模块下面查看功能的!

楼主:
10、跟踪代码可以看到按键的宏定义程序

11、LED的宏定义程序

12、最后下载调试,这个过程也可以参见之前的帖子!

13、效果不上图了,描述一下:
按下按键,对应的蓝色灯亮,松开,对应的LED灭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A:
看着要比keil的工程麻烦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跟踪代码可以看到按键的宏定义程序

那么想请教一下,有没有USB的例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想请教一下,有没有USB的例程呢

USB的例程暂时没有,你可以去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