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机电压冲击问题

楼主(2015-11-25):
各位同仁、坛友,大家好!
下图是我机器一款电源的问题(工频的,不是开关电源AC-DC:lol),就是开关机时有较大的冲击电压。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该电压冲击引起的机理;
以及怎么预防。

谢谢!!!!

楼主:
以下为展开的波形:

是一系列连续的冲击波。、持续时间很短。

网友A:
估计你测试时没有负载,尤其是没有接7805输出端对地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测试时没有负载,尤其是没有接7805输出端对地的电容。

输出负载是有的,机器开机后5V供电即是1A左右。
7805后面是有一系列电容的从几百u到103都有的。

楼主:
另外,
使用5.6V的TVS管试过了。
根本吸收不了:TVS管可能更多吸收的是高压才有效,比如几十V以上,特别是数百V可能比较明显。
而这里大概在10V左右,最高15V,所以看不出效果。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5350-1-1.html

网友B:
把MCU去掉换成一个10W,5欧的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CU去掉换成一个10W,5欧的电阻看看.

你是说把负载换成阻性负载。
排除负载的影响

网友C:
如果负载及滤波都没问题,那么说明你用的7805有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及滤波都没问题,那么说明你用的7805有质量问题。

不好意思,弄错了。不是7805
是一个BUCK的DC-DC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 哪里了  楼主?是  DC DC 么  还是MCU

5V的地方啊:测试点
后面再转3.3V就是MCU了、

网友E:
楼主不用怕,比较明显是你的测量方法错误,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幅值,可能顶多目前显示值的5%的峰,Don't care。
  度娘  “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再测量一次看看,你的底气就回来了。

网友A:
楼主修改了首帖电原理图。原来右边方框标注“7805”,现在标注“Buck”。

线性三端稳压器很少见输出过冲。开关电源则比较常见。开关电源输出过冲,是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不合理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改了首帖电原理图。原来右边方框标注“7805”,现在标注“Buck”。

线性三端稳压器很少见输出过冲。 ...

不好意思,是有两种机型
7805的有这个问题、开关电源的也有啊
所以重点以开关电源分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加我 QQ  给你 方法  Q   394233008

好!

网友F:
1、咨询BUCK厂家,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2、加个5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改了首帖电原理图。原来右边方框标注“7805”,现在标注“Buck”。

线性三端稳压器很少见输出过冲。 ...

并且,这个很明显不是过冲,过冲是5V上升过程,冲出5V。
而我这里5V还没开始上升,还没建立输出电压呢。

网友G:
AC开关火花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用怕,比较明显是你的测量方法错误,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幅值,可能顶多目前显示值的5%的峰,Don't ca ...

测试时探头并一个100uF电解电容

网友I:
楼主 先接一个功率电阻试一试,开关机是否出现上述槽糕的冲击,另外 DCDC上加瞬态拟制二极管的选型要根据您抓的波形来定,具体的冲击发生的快慢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加我 QQ  给你 方法  Q   394233008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用怕,比较明显是你的测量方法错误,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幅值,可能顶多目前显示值的5%的峰,Don't ca ...

谢谢,你说的没错!
有经验就是不一样啊,我开始也尝试了探头滤波的方式,以及增加滤波电路之类。

因为这是220切换引起的辐射,还没建立5V,所以跟电路没啥关系。更多从空间或者地线之类过来,进入示波器探头测试圈。

将探头地线拔去,换为针线,确保地与测试点回路最小。
就这样,so easy!!

楼主:
对的!
谢谢
所以更多是测试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得到解决和弄清楚是什么回事了。

AC220切换火花干扰,通过地线或者空间传导或辐射到示波器探头测试圈。

尽可能将地线与探头的回路缩短,甚至不用地线,仅通过示波器探头上的金属地与探头形成回路,再进行测试,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不是7805
是一个BUCK的DC-DC转换

那说明你的开关电源采样-反馈-调节回路的设计有问题,好好改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