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MAPS-K64在进行串口通信时如何调用中断?

楼主(2015-11-25):
请问MAPS-K64在进行串口通信时如何调用中断? 我现在需要循环检测两个UART串口的的状态,只要其中一个收到数据,则不管另一个口的状态,直接接收该数据,并对其进行后续处理。在提出这个问题时,道友们说可以利用进入中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太清楚MAPS-K64的串口中断在什么地方,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串口发送和接收都要用中断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串口发送和接收都要用中断模式吗

现在只需要接收的时候用中断模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进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只需要接收的时候用中断模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进中断

如果你使用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个函数的时候,里面就有使能了接收中断, 你可以仔细的看下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个函数:  UART_BWR_C2_RIE(base, 1U);这句话就是使能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个函数的时候,里面就有使能了接收中断, 你可以仔细的看下UAR ...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用做任何修改,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个函数本身就是进中断接收数据的么?
我现在用板子上的CN7和CN12两个串口循环检测串口收数,如果一个串口收到数据,则跳出循环,如果说这个函数是进中断接收的话,正常情况下应该检测到某一个串口收到数据就会跳出循环的吧?但是我现在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发现它并不能跳出来,而是死等另一个串口的数据,这会不会是和串口助手本身的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个函数的时候,里面就有使能了接收中断, 你可以仔细的看下UAR ...

另外在fsl_uart_driver.c里的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里函数里我没有找到UART_BWR_C2_RIE(base, 1U); 这一句,请问这是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只需要接收的时候用中断模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进中断

只要接受到字符就马上进中断,在中断里把串口缓存区中的内容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接受到字符就马上进中断,在中断里把串口缓存区中的内容读出来

嗯,道理我懂,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函数是怎么进入中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道理我懂,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函数是怎么进入中断的 ...

你要开启串口中断的功能,来了外部中断会自动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开启串口中断的功能,来了外部中断会自动进去的

我现在需要一个方法,比如在哪里看是不是开启了串口中断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在fsl_uart_driver.c里的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里函数里我没有找到UART_BWR_C2_RIE(base, 1 ...

MAPS 的KSDK里面的确没有,
现在在KSDK1.3.0里面的K64代码中,是有uart的中断的,我建议你参考那个代码。
KSDK1.3.0里面的fsl_uart_driver.c中
static uart_status_t UART_DRV_StartReceiveData(uint32_t instance,
                                               uint8_t * rxBuff,
                                               uint32_t rxSize)
{
    assert(instance < UART_INSTANCE_COUNT);

    uart_state_t * uartState = (uart_state_t *)g_uartStatePtr[instance];
    UART_Type * base = g_uartBase[instance];

    /* Check that we're not busy receiving data from a previous function call. */
    if ((uartState->isRxBusy) && (!uartState->rxCallback))
    {
        return kStatus_UART_RxBusy;
    }

    if (rxSize == 0U)
    {
        return kStatus_UART_NoDataToDeal;
    }

    /* Initialize the module driver state struct to indicate transfer in progress
     * and with the buffer and byte count data */
    uartState->rxBuff = rxBuff;
    uartState->rxSize = rxSize;
    uartState->isRxBusy = true;

    /* Enable the receive data overrun interrupt */
    UART_HAL_SetIntMode(base, kUartIntRxOverrun, true);

    /* Enable the receive data full interrupt */
    UART_BWR_C2_RIE(base, 1U);

    return kStatus_UART_Success;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在fsl_uart_driver.c里的UART_DRV_ReceiveDataBlocking这里函数里我没有找到UART_BWR_C2_RIE(base, 1 ...

如果你想用KSDK,那么我建议你参考KSDK1.3.0去做,MAPS的KSDK比较老了。
或者,你自己做一个不带KSDK的,那样中断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用KSDK,那么我建议你参考KSDK1.3.0去做,MAPS的KSDK比较老了。
或者,你自己做一个不带KSDK的, ...

请问这个1.3.0能给个下载地址么? 1.3.0的使用方法是不是和1.0.0一样,直接移植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1.3.0能给个下载地址么? 1.3.0的使用方法是不是和1.0.0一样,直接移植代码就可以了? ...

www.freescale.com/ksdk
KSDK1.3是KSDK1.0的升级版,你可以在KSDK1.3的基础上,把MAPS的board.h文件拷贝过去,具体你对比下。
主要就是外围的不同,修改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freescale.com/ksdk
KSDK1.3是KSDK1.0的升级版,你可以在KSDK1.3的基础上,把MAPS的board.h文件拷贝 ...

里面的KSDK v1.3.0 Mainline releases
KSDK v1.3.0 Standalone releases
WolfSSL for Kinetis SDK v1.3.0 with MQX RTOS releases and patches
KSDK v1.3.0 Board support Patches
这4个我都需要下载哪些?我只看到里面有K66K82的东西,没有看到K64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的KSDK v1.3.0 Mainline releases
KSDK v1.3.0 Standalone releases
WolfSSL for Kinetis SDK v ...

KSDK v1.3.0 Mainline 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DK v1.3.0 Mainline releases

这个FRDM-K64和MAPS的外设差的有点多,实在不知道该修改什么了,折腾半天也用不了,要是还用原来1.0.0还有办法让它进中断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FRDM-K64和MAPS的外设差的有点多,实在不知道该修改什么了,折腾半天也用不了,要是还用原来1.0.0还 ...

你把原来的KSDK里面的接收代码改为KSDK1.3的结构试试。
比如UART_DRV_StartReceiveData代码改为11楼的代码,也就是使能中断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来的KSDK里面的接收代码改为KSDK1.3的结构试试。
比如UART_DRV_StartReceiveData代码改为11楼的代 ...

还是不是很行,我要是想直接用中断要怎么用?
我在MK64F12.h里找到UART0-5的中断向量表了,要是想用fsl_interrupt_manager.h库加中断要怎么做?我看了英文的用户手册,但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是很行,我要是想直接用中断要怎么用?
我在MK64F12.h里找到UART0-5的中断向量表了,要是想用fsl_i ...

这个飞思卡尔的中断例程看着很简单的,但是我用的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思卡尔的中断例程看着很简单的,但是我用的也有问题

道友用的哪个中断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道友用的哪个中断例程?

这样,回头有空,我帮你添加个UART的中断服务函数进去,让你调用好了。
你自己也先研究下UART的模块以及寄存器,reference manual中的相关章节好好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直接写中断服务函数吧,不用KSDK里面带的中断函数,你自己写一个,然后连接到中断向量表中,这样操 ...

中断服务函数要怎么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回头有空,我帮你添加个UART的中断服务函数进去,让你调用好了。
你自己也先研究下UART的模块以及 ...

好好好,多谢多谢!麻烦了!

网友A:
用串口中断之前为什么要先取出D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中断之前为什么要先取出D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要先清除rx和tx缓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要怎么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么?

楼主你好!
现在和你讲讲如何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1.使能接收中断
UART_BWR_C2_RIE(UART0, 1U);
2.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
{
  //  UART_DRV_IRQHandler(0);
  if (UART0_S1&UART_S1_RDRF_MASK)
  {
    c = UART0_D;

  }
}
具体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在startup_MK64F12.s中向量表中定义了。
比如,UART1就是UART1_RX_TX_IRQHandler
UART2就是UART2_RX_TX_IRQHandler
其他一样。
你把代码加进去之后,可以debug下,如果接收数据了,UART0_S1&UART_S1_RDRF_MASK 这个条件会成立。然后就是取数据,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现在和你讲讲如何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1.使能接收中断

1)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我应该放在哪里?
2)现在是说我把中断服务函数放到该放的地方,然后在hello_world.c里加上UART_BWR_C2_RIE(UART0, 1U);之后,UART0在取数据时就自动进中断了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现在和你讲讲如何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1.使能接收中断

我把你写的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替换了它原来fsl_uart_irq.c里面的,它原来里面就是你这里注释掉的那句,然后在hello_world.c里使能接收终端debug后报no definition for UART_BWR_C2_RIE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我应该放在哪里?
2)现在是说我把中断服务函数放到该放的地方,然后在hello_world.c ...

你把fsl_uart_irq.c直接去掉,然后把中断函数直接放到main程序中就行了。
在main中不会报UART_BWR_C2_RIE无定义,无定义主要是没有头文件定义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我应该放在哪里?
2)现在是说我把中断服务函数放到该放的地方,然后在hello_world.c ...

把中断函数放到main之前,然后在main中串口初始化之后使能接收中断,你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加个断点,一旦接收到数据,就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断函数放到main之前,然后在main中串口初始化之后使能接收中断,你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加个断点,一旦接 ...

我把本身的irq已经remove了,并且把你写的中断函数放到main函数之前,都没问题,然后这个使能不管放在哪里都会报这样一个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本身的irq已经remove了,并且把你写的中断函数放到main函数之前,都没问题,然后这个使能不管放在哪 ...

不好意思,
UART_BWR_C2_RIE(UART0, 1U);
这句我是用的KSDK1.3.0里面的一个头文件了。
你这样吧,直接寄存器控制:
比如UART0,就是: UART0_C2|=UART_C2_RIE_MASK;
其他UART直接修改符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UART_BWR_C2_RIE(UART0, 1U);
这句我是用的KSDK1.3.0里面的一个头文件了。

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把系统本身的irq删了之后,在debug时send函数被卡住了,好像跟那个被删的有关系,这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把系统本身的irq删了之后,在debug时send函数被卡住了,好像跟那个被删的有关系, ...

是有些关系,你把那个irq源文件不要删除,然后把里面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函数定义给屏蔽掉。
我就是这样做的,irq源文件没有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些关系,你把那个irq源文件不要删除,然后把里面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函数定义给屏蔽 ...

可是 在send时还是会跳到你定义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中,然后无限循环出不来了,而且我有个疑问,
if (UART0_S1&UART_S1_RDRF_MASK)
  {
    c = UART0_D;

  }
这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些关系,你把那个irq源文件不要删除,然后把里面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函数定义给屏蔽 ...

请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 在send时还是会跳到你定义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中,然后无限循环出不来了,而且我有 ...

不会无限循环的,是因为你发送的时候,也进入中断了,这个中断向量表是发送与接收统一的中断。
如果你要接收,只管判断接收标志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 在send时还是会跳到你定义的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中,然后无限循环出不来了,而且我有 ...

这句代码就是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接收到数据,把数据取出来。
你可以配合参考手册中的寄存器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无限循环的,是因为你发送的时候,也进入中断了,这个中断向量表是发送与接收统一的中断。
如果你要 ...

可是我现在在接收数据前Print the initial banner的时候那个SendDataBlocking就会卡住发不出来东西,暂停的时候发现一直在那个中断里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代码就是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接收到数据,把数据取出来。
你可以配合参考手册中的寄存器看下就知道 ...

这个我懂了,看了眼接到数的时候D寄存器里就会有显示,但是把这个数赋值给C又有什么用呢?
而且我在串口初始化之后加上了
UART0_C2|=UART_C2_RIE_MASK;
UART4_C2|=UART_C2_RIE_MASK;
UART5_C2|=UART_C2_RIE_MASK;
在主函数前面也加上了三个串口的中断服务函数:
/*UART0*/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void)
{
  //  UART_DRV_IRQHandler(0);
  if (UART0_S1&UART_S1_RDRF_MASK)
  {
    c = UART0_D;

  }
}
/*UART4*/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4;
void UART4_RX_TX_IRQHandler(void)
{
  //  UART_DRV_IRQHandler(0);
  if (UART4_S1&UART_S1_RDRF_MASK)
  {
    c4 = UART4_D;

  }
}
/*UART5*/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5;
void UART5_RX_TX_IRQHandler(void)
{
  //  UART_DRV_IRQHandler(0);
  if (UART5_S1&UART_S1_RDRF_MASK)
  {
    c5 = UART5_D;

  }
}
然后从串口4和5手动发数据,从串口0,也就是USB那根线连在电脑上的串口助手调试,仍然不能做到预期效果,即做不到某个串口收到数据后在屏幕上显示。
请问我以上贴的修改的代码哪里出问题了么?而且我发现D寄存器明明收到数据,但是receiveBuff里却没有东西的情况,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无限循环的,是因为你发送的时候,也进入中断了,这个中断向量表是发送与接收统一的中断。
如果你要 ...

请问这个问题能不能再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无限循环的,是因为你发送的时候,也进入中断了,这个中断向量表是发送与接收统一的中断。
如果你要 ...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E:
你只需要设置接收中断就可以了,中断来了就直接读串口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需要设置接收中断就可以了,中断来了就直接读串口的数据就可以了

这个我懂,可是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懂,可是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

得初始化串口,然后初始化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