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18)ASF USB CDC

楼主(2015-11-25):
这个例程展示了怎样执行一个USB设备CDC,通讯设备类是一个通用的方法来进行各种各样的通讯,可以同数字电话,模拟调制解调器,ADSL或电缆调制解调器。

这个程序就是虚拟串口形成之后往PC机端发字母A。

主要配置在conf_usb.h

#ifndef _CONF_USB_H_
#define _CONF_USB_H_

#include "compiler.h"
#include "board.h"

/**
* USB Device Configuration
* @{
*/

//! Device definition (mandatory)
#define  USB_DEVICE_VENDOR_ID             USB_VID_ATMEL
#if BOARD == UC3B_BOARD_CONTROLLER
# define  USB_DEVICE_PRODUCT_ID            USB_PID_ATMEL_UC3_CDC_DEBUG
#else
# define  USB_DEVICE_PRODUCT_ID            USB_PID_ATMEL_ASF_CDC
#endif
#define  USB_DEVICE_MAJOR_VERSION         1
#define  USB_DEVICE_MINOR_VERSION         0
#define  USB_DEVICE_POWER                 100 // Consumption on Vbus line (mA)
#define  USB_DEVICE_ATTR                  \
        (USB_CONFIG_ATTR_SELF_POWERED)
// (USB_CONFIG_ATTR_BUS_POWERED)
//        (USB_CONFIG_ATTR_REMOTE_WAKEUP|USB_CONFIG_ATTR_SELF_POWERED)
//        (USB_CONFIG_ATTR_REMOTE_WAKEUP|USB_CONFIG_ATTR_BUS_POWERED)

//! USB Device string definitions (Optional)
#define  USB_DEVICE_MANUFACTURE_NAME      "ATMEL ASF"
#define  USB_DEVICE_PRODUCT_NAME          "CDC Virtual Com"
// #define  USB_DEVICE_SERIAL_NAME           "12...EF"

/**
* Device speeds support
* Low speed not supported by CDC
* @{
*/
//! To authorize the High speed
#if (UC3A3||UC3A4)
#define  USB_DEVICE_HS_SUPPORT
#elif (SAM3XA||SAM3U)
#define  USB_DEVICE_HS_SUPPORT
#endif
//@}

/**
* USB Device Callbacks definitions (Optional)
* @{
*/
#define  UDC_VBUS_EVENT(b_vbus_high)
#define  UDC_SOF_EVENT()                  main_sof_action()
#define  UDC_SUSPEND_EVENT()              main_suspend_action()
#define  UDC_RESUME_EVENT()               main_resume_action()
//! Mandatory when USB_DEVICE_ATTR authorizes remote wakeup feature
// #define  UDC_REMOTEWAKEUP_ENABLE()        user_callback_remotewakeup_enable()
// extern void user_callback_remotewakeup_enable(void);
// #define  UDC_REMOTEWAKEUP_DISABLE()       user_callback_remotewakeup_disable()
// extern void user_callback_remotewakeup_disable(void);
#ifdef USB_DEVICE_LPM_SUPPORT
#define  UDC_SUSPEND_LPM_EVENT()          main_suspend_lpm_action()
#define  UDC_REMOTEWAKEUP_LPM_ENABLE()    main_remotewakeup_lpm_enable()
#define  UDC_REMOTEWAKEUP_LPM_DISABLE()   main_remotewakeup_lpm_disable()
#endif
//! When a extra string descriptor must be supported
//! other than manufacturer, product and serial string
// #define  UDC_GET_EXTRA_STRING()
//@}

//@}

/**
* USB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
*/
/**
* Configuration of CDC interface
* @{
*/

//! Define two USB communication ports
#define  UDI_CDC_PORT_NB 1

//! Interface callback definition
#define  UDI_CDC_ENABLE_EXT(port)         main_cdc_enable(port)
#define  UDI_CDC_DISABLE_EXT(port)        main_cdc_disable(port)
#define  UDI_CDC_RX_NOTIFY(port)          uart_rx_notify(port)
#define  UDI_CDC_TX_EMPTY_NOTIFY(port)
#define  UDI_CDC_SET_CODING_EXT(port,cfg) uart_config(port,cfg)
#define  UDI_CDC_SET_DTR_EXT(port,set)    main_cdc_set_dtr(port,set)
#define  UDI_CDC_SET_RTS_EXT(port,set)

//! Define it when the transfer CDC Device to Host is a low rate (<512000 bauds)
//! to reduce CDC buffers size
//#define  UDI_CDC_LOW_RATE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cation port
#if BOARD == UC3B_BOARD_CONTROLLER
# define  UDI_CDC_DEFAULT_RATE             57600
#else
# define  UDI_CDC_DEFAULT_RATE             115200
#endif
#define  UDI_CDC_DEFAULT_STOPBITS         CDC_STOP_BITS_1
#define  UDI_CDC_DEFAULT_PARITY           CDC_PAR_NONE
#define  UDI_CDC_DEFAULT_DATABITS         8
//@}
//@}

/**
* USB Device Driver Configuration
* @{
*/
//@}

//! The includes of classes and other headers must be done at the end of this file to avoid compile error
#include "udi_cdc_conf.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ain.h"

#endif // _CONF_USB_H_

而主程序只是初始化一下,只发”A“
而USB 的处理是靠中断函数来完成的。以下是主程序:

#include <asf.h>
#include "conf_usb.h"
#include "ui.h"
#include "uart.h"

static volatile bool main_b_cdc_enable = false;

/*! \brief Main function. Execution starts here.
*/
int main(void)
{

        irq_initialize_vectors();
        cpu_irq_enable();

        // Initialize the sleep manager
        sleepmgr_init();

#if !SAM0
        sysclk_init();
        board_init();
#else
        system_init();
#endif
        ui_init();
        ui_powerdown();

        // Start USB stack to authorize VBus monitoring
        udc_start();

        // The main loop manages only the power mode
        // because the USB management is done by interrupt
        while (true) {
                udi_cdc_putc('A');
                sleepmgr_enter_sleep();
        }
}

void main_suspend_action(void)
{
        ui_powerdown();
}

void main_resume_action(void)
{
        ui_wakeup();
}

void main_sof_action(void)
{
        if (!main_b_cdc_enable)
                return;
        ui_process(udd_get_frame_number());
}

#ifdef USB_DEVICE_LPM_SUPPORT
void main_suspend_lpm_action(void)
{
        ui_powerdown();
}

void main_remotewakeup_lpm_disable(void)
{
        ui_wakeup_disable();
}

void main_remotewakeup_lpm_enable(void)
{
        ui_wakeup_enable();
}
#endif

bool main_cdc_enable(uint8_t port)
{
        main_b_cdc_enable = true;
        // Open communication
        uart_open(port);
        return true;
}

void main_cdc_disable(uint8_t port)
{
        main_b_cdc_enable = false;
        // Close communication
        uart_close(port);
}

void main_cdc_set_dtr(uint8_t port, bool b_enable)
{
        if (b_enable) {
                // Host terminal has open COM
                ui_com_open(port);
        }else{
                // Host terminal has close COM
                ui_com_close(port);
        }
}
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