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驱动和USB虚拟串口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25):
最近研究usb转cdc和msc,这两者之前存在什么差异?在应用上有何不同~  USB驱动的开发过程一般要多久?

网友A:
CDC和MSD是USB的不同设备类型,具体你需要看下USB的设备类型,USB协议里面规定的很清楚,不同的设备又有自己固定的协议。
CDC是把USB模拟为串口。
MSD是大容量存储,也就是把flash模拟为存储,然后通过USB通信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C和MSD是USB的不同设备类型,具体你需要看下USB的设备类型,USB协议里面规定的很清楚,不同的设备又有自 ...

再加上一个HID,是不是可以同时使能这三种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