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保持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5):
(无正文)

网友A:
“永久保持”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无法永久保持,只能"保持"一小段时间.
其实就是一个输入阻抗很高的运放,前端有一个漏电很低的电容,对电容充电,断开输入点后短时间内电容的电基本能保持在你的要求误差内.
其实放电还是存在的,只是速度很慢.

网友C:
你要“永久保持”,AD后存入非易失存储器即可,别在前端电路上打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永久保持”,AD后存入非易失存储器即可,别在前端电路上打主意。

我正在思考纯模拟能不能实现,貌似无解,在容我思考一段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思考纯模拟能不能实现,貌似无解,在容我思考一段时间

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思考纯模拟能不能实现,貌似无解,在容我思考一段时间

我给你一个思路,但是实现成本很高.这个东西我的团队曾经讨论过,但是实现难度大,也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测试.
我把讨论的方案告诉你,做完了你给我个结果就好.
1\运放的输入电流并非恒正或恒负,零电流点也非0V.
2 \找到一个低失调低Ib的运放(不好找),但运气比较好的就是这些运放多为单5V供电
3\找到这个运放的输入电流零点电压,就是输入电流由正变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输入电流据说最小(是据说,我没有依据,所以要测试,而且有些运放的输入电流会全程是正的,也有可能全程是负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对电压下,运放不对外吸收电流也不对外输出电流.
4\做一个浮动供电系统给这个运放供电,使得不管输入什么电压,都使运放的输入电压相对它的供电电压在零电流输入点上.(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运放的供电是跟随着输入电压变化的,确保整个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内运放的输入端都保持对外无电流)
5\找一个漏电低,耐压很高的电容,接在输入端上,一般来说,耐压越高,漏电越低.容量根据你的电路设计而定.不要的话理论上也得,那是理论上,实际上这种运放很容易被干扰,而且有很微弱的干扰,运放的输入端就跑飞了.
6\接下来就剩下输入端的绝缘了,你需要用绝缘好的继电器来控制这个电压的输入,就是输入了电压以后你要断开,不建议用模拟开关,相对来说漏电太大了.
7\后面的就是PCB上的处理了
据说运放的这样处理可以把输入阻抗做得很高很高,几乎到T欧级别,整个电路理论上的漏电很少.其实这个东西调整好的话可以让运放有很微弱的电流输出去补偿电容和PCB以及环境的漏电,但要很花时间...

和你说这个是我们小组需要设计一个超高阻抗输入的前端,有讨论过方案但是还没有做,和你的这个有点类试,你不妨试下,试验结果告诉我就得了

网友D:
机械开关可实现 ?:lol

网友E:
楼主可以看一下AD5422芯片,支持掉电保持。只是实现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思路,但是实现成本很高.这个东西我的团队曾经讨论过,但是实现难度大,也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测试.
...

orz。。。

幅度可调的自激电路实现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