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46 USB开发

楼主(2015-11-25):
想把USB同时虚拟成cdc,msc和hid,不知道可行不可以?
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呢

网友A:
在飞思卡尔的USB stack v4.1中有一个MSD_cdc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C:\Freescale\Freescale USB Stack v4.1.1\Source\Device\app_composite\msd_and_cdc\iar_ew\kinetis_l2k
USB stack下载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思卡尔的USB stack v4.1中有一个MSD_cdc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C:\Freescale\Freescale USB Stack v4. ...

想请教您,同为cm3,飞思卡尔的USB和其他厂商的USB是不是有区别呢,上层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您,同为cm3,飞思卡尔的USB和其他厂商的USB是不是有区别呢,上层的都可以用吧 ...

USB协议是通用协议,所以不存在每家不一样的情况,最多就是底层不一样,应用层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B:
看了一下nxp和freescale的USB协议层,发现完全一样,底层驱动不同而已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RL-USB,这个就不错,同时完成三种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RL-USB,这个就不错,同时完成三种功能

mbed做了一个kl20的USB,这三者都包含了,楼主可以去github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ed做了一个kl20的USB,这三者都包含了,楼主可以去github上找一下

看了,代码挺多的,看着很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bed做了一个kl20的USB,这三者都包含了,楼主可以去github上找一下

谢谢提醒,我现在就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