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IVA 配置为IO为特殊外设的时的设置步骤

楼主(2015-11-25):
IO, TI, pi, gp, GPIO
1.使能某外设的时钟【当这个外设不占用引脚的时候,比如定时器时,直接使能这步就OK了】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2.使能这个外设所在端口的IO时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3.配置IO为特殊功能引脚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4.设置IO为特殊功能引脚时的IO模式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网友A:
这个首先需要配置的是这两特定的IO口的

网友B:
TM4的设置看来很简单的,不用像STM32那样一堆的结构体赋值

网友C:
模式看着相似。

网友D:
基本的IO配置很简单,对模式配置的把握不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M4的设置看来很简单的,不用像STM32那样一堆的结构体赋值

TIVA把结构体变为了函数的形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M4的设置看来很简单的,不用像STM32那样一堆的结构体赋值

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参数赋值和结构体赋值,只不过后者一起赋值,肯定不会忘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模式看着相似。

每种芯片的都差不多的,只要掌握了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每种芯片的都差不多的,只要掌握了核心。

都有固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