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在这个电路中,当没有电池而采用外部供电时,为什么电池端能测到一个2V左右的电压?感觉按单向导电来说,二极管的正极应该不会有电压,或是一个很低的电压。但实测却是有电压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想用AD来判断是否有装电池,这个现象会使AD值没办**确判断。请知道的网友们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这都不是事(儿)
第一,有电是正常滴,因为二极管有漏电。
第二,AD依然可以判断:1.尽量降低取样R值;2.适当降低R分压比值。

网友B:
萧特基二极管漏电比普通二极管大。
但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比较大。

网友C:
一楼的图,不管有没有5V,电池一直在消耗电能,二楼的减小分压电阻的做法不赞成。 楼主应该在二极管后面检测电压,5V没有了,电池的电压才会被分压给ADC,如果害怕电池的3V被二极管吃掉太多,可以换成PMOS管,不要用肖特基管,漏电的确比较重。

网友D:
不知楼主的IC1用的是什么型号,电池供电时芯片的输入电压为(3V-D1的压降)大概为2.7~2.8V左右。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仅高0.2-0.3V,有可能无**常工作。
以上判断没有十足的把握,还请楼上Lgz2006,maychang两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E:
5819的漏电不会很大的,5V时常温下大约几十UA,你自己测试一下二极管的反向漏电,看看电阻大小,大致计算一下漏电电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终更换了另一款的肖特基二极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