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台样机485通讯,有一台不正常,但是上位机软件通讯都正常

楼主(2015-11-26):
项目完成后做了4台样机互相通讯,但是有一台样机发的其他机子都不认,调试时发现别的机子收到的都是乱码,但是插上485转usb串口用电脑端的软件去读却没有问题,一切都正常。可是机子之间的通讯总是收到他发的乱码,导致不能识别他。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师叔可以授业解惑。

楼主:
这是485的线路图。 实际板子上K6PE没有焊。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否跟 R49 R54 R61有关。之前焊过1K的电阻测试时经常通讯乱码,换成2k就没问题了。
可是这回电脑端通讯却没有问题,真是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485的线路图。 实际板子上K6PE没有焊。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否跟 R49 R54 R61有关。之前焊过1K的电阻 ...

就4台设备,R58这个120欧电阻还是拆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485的线路图。 实际板子上K6PE没有焊。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否跟 R49 R54 R61有关。之前焊过1K的电阻 ...

你的这几个电阻的功率是多大的。光耦导通条件中流过的电流是否超过了电子自身的功率限制啊。

PS2501并不是高速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4台设备,R58这个120欧电阻还是拆了吧

虽然现在测试的只有4台。但是后续可能会增加到几十台。而且其他几台机子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几个电阻的功率是多大的。光耦导通条件中流过的电流是否超过了电子自身的功率限制啊。

PS2501并不 ...

0805的电阻。功率应该没问题。可能光耦确实有关系。我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0805的电阻。功率应该没问题。可能光耦确实有关系。我换个试试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针对下降曲线的话,如果通讯速率过高的话就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针对下降曲线的话,如果通讯速率过高的话就会出问题的。

确实是光耦的问题。原来用的el2501换成p815就正常了。奇怪的是其他机子用2501都没问题。上位机通信的时候也正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9600波特律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选器件的时候最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才是啊。

网友C:
经验贴,这个必须留个脚印

网友D:
vcc是几伏?v485是几伏?

电阻值是凭什么确定的?

网友E:
我们单位都是6N137基本上没发现通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光耦的问题。原来用的el2501换成p815就正常了。奇怪的是其他机子用2501都没问题。上位机通信的时候 ...

你可以这么理解:
1、两个相同的元器件的性能参数都是有差异的,没问题的几个性能好点。所有可以通讯。但是都在零界点附件,所有一定要换掉;以防元器件随着时间的漂移和温度的变化,导致超出这个零界点,从而导致通讯不良。
2、上位机通讯正常:和你的连接上位机的硬件有关。还是一个零界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是几伏?v485是几伏?

电阻值是凭什么确定的?

VCC 和 V485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单位都是6N137基本上没发现通信问题

老板太抠,不愿意增加成本。6N137要1块多, 2501才3毛。3个就要多3块钱。 100多块钱的产品就少了3%的利润。 老板就觉得能用便宜点的,尽量不要太贵 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这么理解:
1、两个相同的元器件的性能参数都是有差异的,没问题的几个性能好点。所有可以通讯。但 ...

嗯,可能确实工作在零界点。测试了一下午,之前那几个正常的2501后来经常发生掉帧的情况。全部换了光耦之后确实好转。 不过供应商表示用2501做9600的485通讯应该完全没有问题。还推荐我换EL816

网友D:
光耦两端的电阻值都有问题,如果图是真实情况。

网友G:
2501用在9600bps下没问题,但也要注意两点:
1、驱动要合适,光电管集电极电阻的阻值也要合适,电路要合理;
2、别买到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两端的电阻值都有问题,如果图是真实情况。

VCC v485 都是5v的 光耦旁边的电阻也如图中所示的2K的, 不知道阻值有什么问题? 之前用过1k的 通讯会不正常。把电阻增加到4k后也会不能通讯。

网友H:
不换硬件的话,可以考虑降波特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VCC v485 都是5v的 光耦旁边的电阻也如图中所示的2K的, 不知道阻值有什么问题? 之前用过1k的 通讯会不 ...

2K对发光管太大,对集电极又太小。
两侧都工作在临界状态。

把发光管一侧的电阻全部更换为1K以下,比如750, 680, 510欧姆;
把集电极的电阻全部更换为4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对发光管太大,对集电极又太小。
两侧都工作在临界状态。

嗯,好的。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I:
485通讯是主从模式 一主多从 楼主怎么是从从通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对发光管太大,对集电极又太小。
两侧都工作在临界状态。

我讲2K换成1k就不能通讯了, 我想是否电流太大,光太亮,在通讯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导致低电平灯还未灭,又出现高电平将灯点亮的情况,导致通讯错误。

网友J:
9600只是一般速度啊    你还是按照22楼 把输入输出侧电阻都调整一下试试吧

楼主(2016-03-28):
应该是买的光耦有问题,这批买的光耦放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问题。 有个别经常导通不了。 换成el816反而都没事。

网友K:
主要问题不在光耦的型号和性能,而在于你使用是的电路参数,上面所提及过的几个型号的光耦均可以完成9600bps的隔离。

光耦LED的限流电阻决定了LED的IF,IF直接关系到输出侧的导通速度,一般建议在9600bps时采用5~10mA电流,如:电源电压3.3V时,限流电阻取390欧姆~200欧姆;
输出侧的集电极电阻直接关系到关断速度,建议不大于1k。

R58(120欧姆)不该存在于每一个节点,而只是终端,绝大部分情况下,9600bps的传输用不着阻抗匹配,线上的反射不会造成误码的。
上下拉电阻应根据节点总量来计算。
另外还要注意光耦的CTR。

网友L(2017-03-05):
光耦电阻配置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M:
同样的芯片里也有好坏之分的!!!

网友N:
这个你还自己搭电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就4台设备,R58这个120欧电阻还是拆了吧

不行吧 ,我以前dsp和MCGS  485通信,忘记焊接电阻,死活通信不上呀。后来才发现是背面电阻没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几个电阻的功率是多大的。光耦导通条件中流过的电流是否超过了电子自身的功率限制啊。

PS2501并不 ...

问一下,类似于TLP521等这些低速光耦不能用在通信里是吗、?我不太懂,但我这边确实用的6N137高速光耦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针对下降曲线的话,如果通讯速率过高的话就会出问题的。

哦哦哦,明白了,没看完帖子,就提问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