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L内核起来后会死

楼主(2015-11-26):
Hi 各位,
我的板子在内核起来之后放着一会就会死掉,串口完全没有反应了(在Uboot里面是正常的),下面是打印的信息,各位口否给些建议。
谢谢!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3.14.28 (root@silent)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48 SMP PREEMPT Wed Nov 25 11:10:06 CST 2015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Freescale i.MX6 SoloLite EVK Board
cma: CMA: reserved 320 MiB at 8c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bb44000 s9216 r8192 d15360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o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178156K/524288K available (5354K kernel code, 255K rwdata, 1740K rodata, 5401K init, 418K bss, 34613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a0800000 - 0xff000000   (151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a0000000   ( 512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6f5d34   (7096 kB)
      .init : 0x806f6000 - 0x80c3c400   (5401 kB)
      .data : 0x80c3e000 - 0x80c7dcc0   ( 256 kB)
       .bss : 0x80c7dccc - 0x80ce678c   ( 419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1.
RCU: Adjusting geometry for rcu_fanout_leaf=16, nr_cpu_ids=1
NR_IRQS:16 nr_irqs:16 16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030000, Cache size: 256 kB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969942ns
clocksource_of_init: no matching clocksources foun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48.00 BogoMIPS (lpj=24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515018 - 0x80515070
Brought up 1 CPUs
SMP: Total of 1 processors activated.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Use WDOG1 as reset source
syscon 20c8000.anatop: regmap [mem 0x020c8000-0x020c8fff] registered
vdd1p1: 800 <--> 1375 mV at 1100 mV
vdd3p0: 2800 <--> 3150 mV at 3000 mV
vdd2p5: 2100 <--> 2850 mV at 2500 mV
vddarm: 725 <--> 1450 mV at 975 mV
vddpu: 725 <--> 1450 mV
vddsoc: 725 <--> 1450 mV at 1175 mV
syscon 20e0000.iomuxc-gpr: regmap [mem 0x020e0000-0x020e0037] registered
syscon 21bc000.ocotp-ctrl: regmap [mem 0x021bc000-0x021bffff] registered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imx6sl-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ERROR: could not get clock /soc/aips-bus@02100000/audmux@021d8000:audmux(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usb_otg1_vbus: 5000 mV
usb_otg2_vbus: 5000 mV
wm8962-supply-3v15: 3150 mV
wm8962-supply-4v2: 4325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usbphy_nop1.11 supply vc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ldo2p5-dummy: no parameters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6384 byt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exFAT: Version 1.2.9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987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crc32: CRC_LE_BITS = 64, CRC_BE BITS = 64
crc32: self tests passed, processed 225944 bytes in 1771459 nsec
crc32c: CRC_LE_BITS = 64
crc32c: self tests passed, processed 225944 bytes in 934166 nsec
crc32_combine: 8373 self tests passed
crc32c_combine: 8373 self tests passed
imx-sdma 20ec000.sdma: no event needs to be remapped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3.1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spi_imx 200c000.ecspi: probed
spi_imx 2010000.ecspi: prob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mxc: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mx-keypad 20b8000.**: OF: linux,keymap property not defined in /soc/aips-bus@02000000/**@020b8000
imx-keypad 20b8000.**: failed to build keymap
imx-keypad: probe of 20b8000.** failed with error -2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rtc core: registered 20cc034.snvs-rtc-lp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mx2-wdt 20bc000.wdog: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0)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sdhci-esdhc-imx 2194000.usdhc: could not get ultra high speed state, work on normal mode
mmc1: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DMA
sdhci-esdhc-imx 2198000.usdhc: could not get ultra high speed state, work on normal mode
mmc1: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400000 Hz
mmc2: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1: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300000 Hz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2198000.usdhc [2198000.usdhc] using DMA
Job Ring Device allocation for transform fail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ipip: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gre: GRE over IPv4 demultiplexor driver
ip_gre: GRE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mmc1: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200000 Hz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cpu cpu0: dev_pm_opp_get_opp_count: device OPP not found (-19)
***********************************
num = 3
***********************************
***********************************
nr = 6
***********************************
*************imx6_soc_volt[0] = 1175000,imx6_soc_volt[num - 1] = 1225000*************
*************min_volt = 1175000,max_volt = 1275000*************
wm8962-supply-4v2: disabling
wm8962-supply-3v15: disabling
usb_otg1_vbus: disabling
regulator-dummy: disabling
imx mcc test is registered.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mmc1: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100000 Hz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5400K (806f6000 - 80c3c000)
starting pid 70, tty '': '/etc/init.d/rcS     '
mount: mount point /dev/pts does not exist
hello world
Try to bring net interface up ...
sh: 1: unknown operand
ifconfig: SIOCGIFFLAGS: No such device
BusyBox v1.20.2 () multi-call binary.
Usage: ifconfig [-a] interface [address]
Configure a network interface
        [[-]broadcast [ADDRESS]] [[-]pointopoint [ADDRESS]]
        [netmask ADDRESS] [dstaddr ADDRESS]
        [hw ether ADDRESS] [metric NN] [mtu NN]
        [[-]trailers] [[-]arp] [[-mmc2: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400000 Hz
]allmulti]
        [multicast] [[-]promisc] [txqueuelen NN] [[-]dynamic]
        [mem_start NN] [io_addr NN] [irq NN]
        [up|down] ...
ifconfig eth0 hw ether
ifconfig: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ifconfig eth0 192.168.7.171 netmask 255.255.255.0 up
route: SIOCADDRT: Network is unreachable
add default gw 192.168.7.1
Done
mmc2: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mmc2: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mmcblk2: mmc2:1234 SA04G 3.63 GiB
mmcblk2: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楼主:
会不会是板子起来进入休眠模式了呢?

网友A:
板子进入休眠模式了,或者板子会不会虚焊了,再一个看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进入休眠模式了,或者板子会不会虚焊了,再一个看看电压稳定不稳定

谢谢回复,是板子进入了休眠

网友B:
如果休眠了该如何唤醒呢

网友C:
看log,应该是没有进入休眠,正常情况下,进入休眠前,会有一段log打印出来......
如果是进入了休眠,就像你手机一样,会有个唤醒键唤醒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