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推荐个跨平台自动化构建工具:xmake

楼主(2015-11-26):
简介

XMake是一个跨平台自动构建工具,支持在各种主流平台上构建项目,类似cmake、automake、premake,但是更加的方便易用,工程描述语法更简洁直观,支持平台更多,并且集创建、配置、编译、打包、安装、卸载、运行于一体。

在线文档
在线源码
支持特性

支持windows、mac、linux、ios、android等平台,自动检测不同平台上的编译工具链(也可手动配置) 编译windows项目采用原生vs的工具链,不需要使用cygwin、mingw(当然这些也支持)

支持自定义平台编译配置,可以很方便的扩展第三方平台支持

采用lua脚本语法描述项目,描述规则简单高效,逻辑规则可灵活修改,并且不会生成相关平台的工程文件,是工程更加简单明了

支持创建模板工程、配置项目、编译项目、运行、打包、安装和卸载等常用功能(后续还会增加:自动生成文档、调试等模块)

支持编译c/c++/objc成静态库、动态库、命令行可执行程序(后续还会增加:mac、ios、android的app的生成规则)

提供丰富的工程描述api,使用简单灵活,例如添加编译文件只需(还支持过滤排除):

add_files("src/*.c", "src/asm/**.S", "src/*.m")

支持头文件、接口、链接库依赖、类型的自动检测,并可自动生成配置头文件config.h

支持自定义编译配置开关,例如如果在工程描述文件中增加了enable_xxx的开关,那么配置编译的时候就可以手动进行配置来启用它:

xmake config --enable_xxx=true

提供一键打包功能,不管在哪个平台上进行打包,都只需要执行一条相同的命令,非常的方便

支持自定义编译工具和规则,例如想要增加对masm/yasm的编译规则,只需将自己写的masm.lua/yasm.lua规则文件,放到当前项目目录下即可。。

支持全局配置,一些常用的项目配置,例如工具链、规则描述等等,都可以进行全局配置,这样就不需要每次编译不同工程,都去配置一遍

除了可以自动检测依赖模块,也支持手动强制配置模块,还有各种编译flags。

简单例子

创建一个c++ console项目:

    xmake create -l c++ -t 1 console
or xmake create --language=c++ --template=1 console

工程描述文件:xmake.lua

add_target("console")
    set_kind("binary")
    add_files("src/*.c")

配置工程

这个是可选的步骤,如果只想编译当前主机平台的项目,是可以不用配置的,默认编译release版本。 当然每次配置都会被缓存,不需要每次全部重新配置。

   xmake f -p iphoneos -m debug
or xmake f --ldflags="-Lxxx -lxxx"
or xmake f --plat=macosx --arch=x86_64
or xmake config --plat=iphoneos --mode=debug
or xmake config --plat=iphonesimulator
or xmake config --plat=android --arch=armv7-a --ndk=xxxxx
or xmake config --cross=i386-mingw32- --toolchains=/xxx/bin
or xmake config --cxflags="-Dxxx -Ixxx"
or xmake config --help

编译工程

   xmake
or xmake -r
or xmake --rebuild

运行目标

   xmake r console
or xmake run console

打包所有

   xmake p
or xmake p --archs="armv7, arm64"
or xmake package
or xmake package console
or xmake package -o /tmp
or xmake package --output=/tmp

安装目标

   xmake i
or xmake install
or xmake install console
or xmake install -o /tmp
or xmake install --output=/tmp

详细使用方式和参数说明,请参考文档 或者运行:

   xmake -h
or xmake --help
or xmake config --help
or xmake package --help
...

也可以参考一些使用xmake的项目:

TBOX
GBOX

后续工作

完善打包模块,支持对ios、mac、android的app进行一键打包和签名,生成.ipa、.apk、.app的应用程序文件
完善安装功能,支持对ios、android的app进行安装到设备
实现调试功能
实现自动生成doxygen文档功能
增加一些实用的工程描述api,例如:下载api,可以自动下载缺少的依赖库等等。。
解析automake、cmake的工程,并自动生成xmake的描述文件,实现无缝编译(如果这个实现成功的话,以后移植编译一些开源代码就更方便了)

网友A:
最好把环境建设最简化,构建一下基本项目,不要只是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环境建设最简化,构建一下基本项目,不要只是幻想

恩。感谢您提的建议。

不过这个不是幻想哦,大部分功能都已经实现了。。完全可以实用。。构建基本项目 非常简单。。

描述规则采用lua语法,api 也很 简洁明了。。

只是一些高级功能 正在开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