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RTC纽扣电池耗电问题

楼主(2015-11-26):
我们目前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MMPF0100F0EP,规格书上说支持RTC,但我存在的问题是纽扣电池放上去放电很快(不到几分钟电池电压从3V降到0V),
是不是需要软件配置或者是硬件需要改进,谢谢!

RTC电路如下:

网友A:
软件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应该是外围硬件有问题。

网友B:
这个看你的负载大小,芯片是支持,但你的负载如果很大,当然很快会耗空;

网友C:
估计是外围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应该是外围硬件有问题。

没有使用过,就不要过早下结论,还是看看电源管理芯片规格书在说!

网友D:
楼主你的去耦电容会不会坏了以至于短接到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去耦电容会不会坏了以至于短接到地了啊

没有坏的了,5块样板都是一样的,再说电池是输入,输出P3V0_STBY,是给CPU(MCIMX6U6AVM08AB)的VDD_SNVS_IN供电的(RTC部分),其余的负载都没有用到!

网友E:
量一下P3V0_STBY和地之间有没有通,电阻是多少,电池正负间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F:
硬件有问题,有外部供电的情况下要保证纽扣电池不供电

网友G:
仔细看芯片资料,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一般不会把备用电池和主电源接在同一个输入端上,这样系统会把备电当主电用,纽扣电池那点能量能用及秒?

网友H:
纽扣电池是不是只给RTC供电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芯片资料,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一般不会把备用电池和主电源接在同一个输入端上,这样系统会把备电 ...

我用电池单独供电,也是一样的效果的了,这个用主电源和电池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时候用主电源,断电异常才会用电池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可以配置用主电源还是纽扣电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电池单独供电,也是一样的效果的了,这个用主电源和电池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时候用主电源,断电异常才 ...

RTC

楼主:
有没有官网的技术人员帮忙看看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电池单独供电,也是一样的效果的了,这个用主电源和电池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时候用主电源,断电异常才 ...

你电池的连法跟14楼的图一样么?人家是接在两个脚上的,你是接在同一个脚上的,不要望文生义,不要抓半截就开跑!

网友I:
感觉楼主不细心脾气还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楼主不细心脾气还挺大

我只能呵呵了,不过也感谢你!

网友J:
顶起来,坐等大神给你回复吧......

网友K(2016-01-19):
电路连接应该没问题  这段时间也在测这个RTC消耗  我电池也就两天就没电了 18mah   建议楼主设置下那几个模式试下  另外你电池容量多少 是不是太小缘故

网友L:
你这电源不对吧,应该加一个电压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