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调试FSMC+EMWIN RS脚无法更改

楼主(2015-11-26):
我在用FSMC+EMWIN驱动ILI9486的屏时例子里对RS的口不能更改,只能在G0口(A10),换到其它的地址口不行,如G1(A11), 地址也从0X800改到0X1000都不行,又试了F0(A0)都不行,两天了。。。郁闷。故障的代码:RS一直输出低电平,只是在复位后开始有几个脉冲。不知有知道问题的前辈吗?
我刚才又打开以前的一个工程,在里面不论如何修改RS对应的口,只要写入的BACK1地址跟着改变,RS都会有正常的波形,就这个问题工程只能用G0口.而且别的地方也没用到这个口啊。

#define ILI9486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ILI9486_REG                *(__IO uint16_t *)(ILI9486_BASE)
#define ILI9486_RAM                *(__IO uint16_t *)(ILI9486_BASE + 0x1000)
void LCD_GPIOInit(void)
{

//        LCD_CtrlLinesConfig();
//        LCD_FSMC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PORTB,D,E,G以及AFIO复用功能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B0 推挽输出 背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F8复液晶屏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PORTG12复用推挽输出 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PG0复用推挽输出 RS脚        REG RAM的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只能用PG0,不能用PG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2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f;                 // 数据保存时间为16个HCLK,因为液晶驱动IC的读数据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尤其对1289这个IC。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0x03 数据保存时间为4个HCLK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4 ,也就对应BTCR[6],[7]。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