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指纹算法,纯属脑袋发热,想知道究竟有没好用的。

楼主(2015-11-26):
需求如下,存储有十万枚完整不同的指纹,如何采样随便。采样一枚时间可以超过一分钟。
使用现有的指纹传感器,体积控制在一个火柴盒大小以下吧,实在不行名片盒应该也行。
处理使用普通PC机,当然要用上FPGA嘛的也能考虑,总成本控制在3000以下吧。别告诉我是一片ASIC的制造成本就好。
希望一次识别正确率达到90%以上,直接识别到是属于哪个指纹的。辨错率在0.01%以下。误判率也在0.01%以下。都是单次识别的。
一次读指纹三秒以内,处理5秒以内。也就是8秒出结果。

网友A:
十万枚指纹是bmp原始指纹图片还是指纹特征数据库呢。指纹头读取指纹后传输到PC端是传指纹图像呢还是指纹特征。这些需要确定的。或者看方案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枚指纹是bmp原始指纹图片还是指纹特征数据库呢。指纹头读取指纹后传输到PC端是传指纹图像呢还是指纹特 ...

十万枚当然是跟识别使用同样的传感器。具体怎么存方便,应该是都可以。多说几句。
要十万枚存了检索,估计肯定得特征,但要不要再存图像,还得看实际情况。
指纹识别的一个问题是,每次识别的角度跟区域都不一样。不大好搞唯一索引。索引多了,要仔细比较的就会比较多。

网友B:
恩 现在的上班打卡机不就可以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