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IGT6的PE1引脚作为I/O输入使用引起CPU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STM32F407IGT6的PE1引脚作为I/O输入使用的时候,该引脚输入信号的电平一变化就会引起CPU复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生产了15块板,有3块这现象。

网友A:
什么样的板子要用到176个脚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板子要用到176个脚的MCU?

一个控制板,占得资源比较多,所以选176脚的

网友B(2021-10-08):
楼主你好,请问复位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