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将IMX6Q SPI1 GPIO设置成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现在是用3.3v的电压去接触MOSI这个引脚的焊盘 无法进入if语句里面的 enter 一直在外面循环

GPIO设置成输入

GPIO设置成输入

设置设备树

设置设备树

把设备树的spi1屏蔽了改成了普通 GPIO

把设备树的spi1屏蔽了改成了普通 GPIO

网友A:
这个脚没有初始化成IO口吧

楼主:
我改了的 输出高低电平没问题

网友B:
你是去reset phy,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你只能给高低电平,不能读吧......

网友C:
楼主搞定了么,求学习

楼主:
就是IMX6io口输入不标准 在linux驱动下正常IO是返回1和0 但是IMX6低电平是返回0 但是高电平返回的是其他数字 所以只要IO口判断不等于0 那么就是高电平

网友B:
gpio_get_value是通用的,应该就是只返回0和1吧,还有别的值?!......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B:
gpio_get_value是通用的,应该就是只返回0和1吧,还有别的值?!......

对 IMX6这个gpio-get-value这个函数在IMX6下是不标准的

楼主(2016-03-02):
该问题解决了 其实就是要将IO口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