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一个考研的小学弟,昨天问我了一个问题。本人愚钝,没有搞明白。望坛里的大虾们给看看。VIN = -10V求输出的电压。

楼主:
上面的从照片倒了,现在补发一张。

网友A:
研究生考卷啊。输出大约10~1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生考卷啊。输出大约10~11V左右

是浙大的研究生入学考题。答案是11.3V。没有交流信号,对直流来说这个题没有一个完整的回路,不知道答案怎么算的

网友B:
这个滥题目,什么学校的,还准研究生级别的。
1.隐约可见原问题是求VRb1
2.求Vout
两者都不太好确定,另寻高明吧

如果真是浙大研究生入学考题,太烂。显然,输出电压与负载电阻大小、三极管、二极管材料类型(硅、锗,等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滥题目,什么学校的,还准研究生级别的。
1.隐约可见原问题是求VRb1
2.求Vout

是浙大的研究生入学考题。没有整明白。

网友C:
这个是BG1为截止状态,这个BG2导通,电源电压在减去VBE的电压后结果为11。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G1为截止状态,这个BG2导通,电源电压在减去VBE的电压后结果为11。3v

BG2导通,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D:
BG1不导通啊,加在BG2 B级的电压就是12V,所以BG2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1不导通啊,加在BG2 B级的电压就是12V,所以BG2是导通的

能画出来完整的回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画出来完整的回路吗?

不知我理解有没错误,我这么认为 从12V->R2->BG2 BE结->到 输出负载->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我理解有没错误,我这么认为 从12V->R2->BG2 BE结->到 输出负载->GND。

这个不能吧。感觉这个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浙大的研究生入学考题。答案是11.3V。没有交流信号,对直流来说这个题没有一个完整的回路,不知道答案 ...

这种题目如果答案要求精确到小数点有点无聊
难怪现在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好像身上都少了一个零件似地

网友E:
是11.3V,首先输入低电平,下面的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所以上面的三极管基极是高电平,然后导通,12-0.7=11.3V
不能想模电的知识。。。不然做不出来答案。。。

网友E:
总感觉二极管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11.3V,首先输入低电平,下面的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所以上面的三极管基极是高电平,然后导通,12-0.7=11.3 ...

没有回路,电压如何谈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题目如果答案要求精确到小数点有点无聊
难怪现在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好像身上都少了一个零件似地 ...

版主没觉得这个题目有没有问题?学校跟社会脱节太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回路,电压如何谈起的呢?

VOUT通过负载和GND连在一起的 不然这题没法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11.3V,首先输入低电平,下面的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所以上面的三极管基极是高电平,然后导通,12-0.7=11.3 ...

我的工程经验告诉你,一个PN结,其压降会因为电流的不同而有少许差别,从0.68--0.73V都是有可能的,你的这个三极管上偏置是10k,所以电流比较弱一些,估计PN结压降到不了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我理解有没错误,我这么认为 从12V->R2->BG2 BE结->到 输出负载->GND。

不知道负载的情况。考试试题应该是严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题目如果答案要求精确到小数点有点无聊
难怪现在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好像身上都少了一个零件似地 ...

还没有毕业,明年这话就适合在我身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程经验告诉你,一个PN结,其压降会因为电流的不同而有少许差别,从0.68--0.73V都是有可能的,你的 ...

这不是做题么。。。做题都是理想状态的。。。实际中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三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做题么。。。做题都是理想状态的。。。实际中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三极管的。。。 ...

所以说中国的这些题目害死了好多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吧。感觉这个题有问题。

如果没有负载的话,我也理解不了,我是当作有负载时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中国的这些题目害死了好多人。。。

是的哦~他们没实际经验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F:
vout如果完全没负载,那上面可以充到12V的,有一定量电流了才有0.7V压差

网友B:
1. BG1发射结反偏,漏电流不能确定,R1(手工标记R3)压降亦不定。
2. BG2发射结因e极无通路处于“伪”正偏,由b-e结微电流伏/安特性可知:Vbe趋于零,因此Ve接近12V。

除非图中未标之R3接于e2极,那么答案12.3V才是正确的。

网友G:
不考虑交流,12V经由R2(无环路,R2上无电压),再经由Vbe(0.7V),所以输出11.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ut如果完全没负载,那上面可以充到12V的,有一定量电流了才有0.7V压差

没有浮在,就不会有回路。Ibe就不存在,Vbe应该也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考虑交流,12V经由R2(无环路,R2上无电压),再经由Vbe(0.7V),所以输出11.3V, ...

Ib无电流Vbe也存在吗?

网友H:
如果假设负载是阻性的,确实是11.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浮在,就不会有回路。Ibe就不存在,Vbe应该也不存在的

Ib=0,则Vbe=0
你说“不存在”是个什么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Ib无电流Vbe也存在吗?

存在,以前我也有这种疑虑,我做过实验的,是有压降,
当然我的实验模型是二极管,一电源串接二极管,测开
路电压,其输出电压减小了二极管的压降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存在,以前我也有这种疑虑,我做过实验的,是有压降,
当然我的实验模型是二极管,一电源串接二极管,测 ...

二极管会存在漏电流的,这个可以理解。对于这个NPN的管子来说,个人认为:我现在只看BE这就是一个PN结,PN结具有单向导通性,且要加正向偏置电压才会导通,这里并没有看到。所以PN结并不会导通,即BE不会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0,则Vbe=0
你说“不存在”是个什么值?

抱歉,我的说法不严谨,我说的不存在就是0的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存在,以前我也有这种疑虑,我做过实验的,是有压降,
当然我的实验模型是二极管,一电源串接二极管,测 ...

不存在,你测试存在是因为测量的手段有了电流才出现了压降,换句话说,你的测试表等效电阻越大开路电压越接近电源电压;可以看看二极管电流压降曲线;
我们上千套设备5V串3个二极管(压降0.6V-0.7V左右共2V左右)给超级电容(充当掉电时钟电池3.7V耐压)充电然后给RTC供电;刚开始上电到1天超级电容上3V多点,超过3、5天后,超级电容到了4V以上(因为RTC消耗不到10uA),二极管压降就不是0.6/7V了,而是0.2/3V;
上千套设备电容鼓包;全部公司出钱更换了电池方案;

网友J:
在仿真软件里仿真一下,看能出啥结果;P;P

网友K:
不想回答

网友L:
他就是个二极管啊,串个电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Vo=Vcc-Vbe-Ib×Rb 。这样不就可以,一份五毛,五份餓食五毛,爱吃多分算多少o. ...

您这样算的根据是?

楼主:
能给出详细解答吗?

楼主:
太简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就是个二极管啊,串个电阻器~!

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N:
可以是 12V、11.5V、10.5V。看下图:

网友O:
先回复一下 然后慢慢研究

网友P:
怎么看怎么是个高阻态,电压不能确定,做个实验看看吧

网友Q:
负载不确定,答案也不确定

楼主:
多谢,第一个图为什么会有11.7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看怎么是个高阻态,电压不能确定,做个实验看看吧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是 12V、11.5V、10.5V。看下图:

多谢,负载的不同,会导致Ibe的大小不同,Vbe的大小也会变化。R1的压降也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先回复一下 然后慢慢研究

多谢。

网友R:
上电瞬间三极管是导通的。

网友S:
输入-10V,BG1不导通,而电源有12V,BG2导通。因为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7V,所以导通之后,BG2的发射极有11.3V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输入-10V,BG1不导通,而电源有12V,BG2导通。因为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7V,所以导通之后,BG2的发射极有11 ...

多谢,多数人认为无负载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上电瞬间三极管是导通的。

谢谢,考试应该讲的是稳态的

网友T:
出示整个题目来看看,,不要只贴一部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

看27楼的图,研究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把问题复杂化,楼主要注意简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27楼的图,研究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把问题复杂化,楼主要注意简化问题。

版主好,小辈是不赞成27楼的分析的。从27楼分析可知:这位前辈认为,BG2处于伪正偏,从伏安特性曲线可知Vbe = 0。这里有一个概念性问题要理清:什么是PN伏安特性曲线?就是在PN两端的电压跟电流的关系,应该是在通路中所测定的曲线。另外从伏安特性曲线可知,只有当电压达到某一临界值后才会有电流。

网友B:
不错,关键是概念要清
1.“伏安特性要在电路中测试”——你的言外之意是说射极开路就不是电路。前面多次说过“就不会有回路。Ibe就不存在,Vbe应该也不存在的”。
2.“只有当电压达到某一临界值后才会有电流。”——且不说你前面已经承认“电流零,电压亦0”,也不提前面多人仿真结果,现在你给个大概临界值吧。

我说是,95%研究生都白瞎了。
[补充个经典式子供楼主回顾参考
I = Is( e^(V/Vt)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关键是概念要清
1.“伏安特性要在电路中测试”——你的言外之意是说射极开路就不是电路。前面多次说 ...

我绝对没有对前辈不尊敬的意思,我对指点的所有人都抱着崇敬之意的,不懂的知识,都会尽力搞清楚。后续我查看了一下模电书,看到了PN结特性曲线(跟以前**的不一样),才这样说。学生的工程经验不多,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楚,不全面。恳请前辈不能以我的愚钝,抹杀所有的研究生。我自身暴露的问题越多。就会成长得越快。再次感谢前辈能悉心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关键是概念要清
1.“伏安特性要在电路中测试”——你的言外之意是说射极开路就不是电路。前面多次说 ...

看到前辈用手机截图回答问题,甚是感动。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PN结没有偏置电压,这个题目没有回路,所以就不能从伏安特性曲线上说,因为Ib = 0,Vbe接近0.,

网友L:
没有电流就没有电压降落,但是没有电流,你后端怎么测电压呢?不可能是在纸上算出来的“电压”吧,实际测量,你至少得并个万用表,电流也就有了。

我认为版主说得对,没有负载,输出端电压就是“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前辈用手机截图回答问题,甚是感动。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PN结没有偏置电压,这个题目没有回路,所以 ...

V-I关系可以确切数学表达的,即I = Is( e^(V/Vt) - 1 ),也可以图形表达。
它其实是包括I和III座标象限,即反正双向偏置的。图像更易让人直观理解特性,而成为最常用描述手段。与本题相关切,我们看到如下特征:1.两象限曲线连续且过〈原点〉;2.正偏曲线光滑且〈单调〉增加。
我们结论:1.正向特性从原点岀发,即当I=0时,亦有U=0。2.在我们关心的U=>0全域内,始终没有什么“临界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样算的根据是?

k5甚至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其38楼式却完全符合电路原理。克希荷夫定律这样表述:Vcc=Ib*R2+Vbe2+Vout
自己可以推演一下。

无意伤害,依事实做了推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电流就没有电压降落,但是没有电流,你后端怎么测电压呢?不可能是在纸上算出来的“电压”吧,实际测量 ...

版主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5甚至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其38楼式却完全符合电路原理。克希荷夫定律这样表述:Vcc=Ib*R2+Vbe2+V ...

是的,根据欧姆定律是可以推出来的,这个我是知道的。正向NE5532男主所那样“没有电流就没有电压降落,但是没有电流,你后端怎么测电压呢?不可能是在纸上算出来的“电压”吧,实际测量,你至少得并个万用表,电流也就有了。”大学的有些试题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可能无关乎工程实际。所以理论结合实践倍感重要。通过这件事情,将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看见各路大虾的指点,才会有一丝的进步。

网友B:
版主说对了前半部
后半部是,即便没有实际的负载电流,但可以有0+电流,也就是我称“伪”正偏,也作“微”正偏。

你平常看到的二极管伏安曲线,有极大视差错觉,误以为有个临界值0.7V。另一错觉原因是0.7附近是定义域中常用的一段区间,而已。

几年大学读下来,这个错误不该犯!除非是像**那样的2菜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对了前半部
后半部是,即便没有实际的负载电流,但可以有0+电流,也就是我称“伪”正偏,也作“微” ...

谨记,前辈的教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谨记,前辈的教导。

呵呵,帮到你,我成就,感。

网友T:
一个完整的题目大家都没看到,讨论的热火朝天,我上面要楼主发个完整的题目看一下,没回应~~

网友:
我就想知道,各位前辈在学校的时候,又是怎么解这道题的,当然,这题目无工程意义,或许,其中二极管是个小技巧。。。另外,顶 78楼的,来个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个完整的题目大家都没看到,讨论的热火朝天,我上面要楼主发个完整的题目看一下,没回应~~
...

不好意思啊,那个学弟考研,一般不上QQ(只有他QQ)。我当时问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