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飞思卡尔A9底层驱动有仿真调试软件吗 似乎都很贵

楼主(2015-11-26):
正在学习飞思卡尔imx6d 现在准备底层走一遍 忽然发现没有个称心如意的调试方法,以前单片机都有ide单步走 查看变量都很方便  下载了ds-5  却发现不是免费的  大神们 有没有便宜的好用的调试方法 不然效率太低了

网友A:
自己用串口吧,想调试的部分用串口打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串口吧,想调试的部分用串口打印数据

似乎大家都这样做的。有点抵触这种方法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串口来调试。运行过程在串口上都可以显示的。ds-5这种你是需要购买的,而且价格也有些贵。如果你是做开发的话,飞思卡尔的芯片都有提供外围的接口和使用,你可以直接用的。更底层的东西的测试一般都是测试好的,你不需要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串口或者网络,自己设置从什么位置输出自己想要的信息

网友D:
这个只能选择串口了吧

网友E:
没有几个公司花钱买调试器用,大都还是通过串口调试的......

楼主:
好吧 谢谢大家  果然最后还得用串口